RZ问题,计算机的coms 芯片为什么不用flash 代替?这样可以省掉电池

楼主(2010-11-06):
rt

网友:
嗯,想把实时时钟数据保存到flash里,很好很强大。

网友:
的确RZ。
cmos 芯片里有实时时钟数据,每秒更新。FLASH有写寿命限制,不能替代

网友:
回复 网友A:
的确RZ。
cmos 芯片里有实时时钟数据,每秒更新。flash有写寿命限制,不能替代

上铁电啊

网友:
掉电了时钟还要继续计时啊,电池是少不了的

网友:
突然想起最老的pc机似乎就是没有电池的
每次开机需要输入当前日期和当前时间

楼主:
忘了时钟这回事了,如果只保存设置参数的话flash 可以吧?

网友:
电池是省不掉因为有时钟。配置的保存用flash倒是可取但如果配置出了问题开不了机coms可以放电flash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池是省不掉因为有时钟。配置的保存用flash倒是可取但如果配置出了问题开不了机coms可以放电flash怎么办?

配置问题可以解决,跳线跳到清除位置直接加载出厂原始默认参数,不加载用户修改数据。不过还是比用电池麻烦。

网友:
实时时钟要蹦字的啊,没电池就不走字了。

网友:
现在有的AWARD的BIOS设置能选择保存在CMOS还是Flash中,算是有着和楼主类似想法的尝试吧。等以后Flash读写次数的技术攻克了,可能会被替代。

网友(2010-12-06):
回复 楼主:

哈哈,的确RZ!没听说过RTC吗?需要震荡嘛,心脏总晓得?FLASH是死的,冰冻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