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终极版JJ防尘罩,今天刚拿回来!大家看看

楼主(2010-11-06):
LP大人要求雕刻别把家搞脏。苦思后痛下血本做了个防尘罩

网友:
不惜工本,相当不错!

网友:
期待试用效果。
不知道声音是不是也少了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期待试用效果。
不知道声音是不是也少了很多。
儿子才6个月,得先照顾他。估计声音会小,
还有打算罩内再加LED照明。看的更清楚,反正JJ上有电源可以引的

网友:
很不错,只是那块玻璃翻上去容易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期待试用效果。
不知道声音是不是也少了很多。
儿子才6个月,得先照顾他。估计声音会小,
还有打算罩内再加led照明。看的更清楚,反正jj上有电源可以引的
孩子一定第一位,哈哈。

如果没有共振,加上海绵、吸音板之类的东西,应该更明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不错,只是那块玻璃翻上去容易吗?

普通合页,还可以,就是翻转半径大些

网友:
应该改成从上面打开的,掀起来以后附着在板子上的灰尘会往下掉

网友:
有些材料不能盖,当心风尘爆燃。

网友:
不错,不用时一盖,灰也落不上。好办法。

网友:
呃,回复的这么快~

网友:
边上有台T2X?

网友:
我也想预想了一款圆弧形的设计,可惜JJ还没排到!!!到了才能拿准详细尺寸!

网友:
哈哈!当心掉落jj

网友:
哈哈!
设计欠考虑,下端稍一开缝,靠边的渣子就掉出来了。

网友:
下面在做个能回收渣子的装置就完美了。

网友:
玻璃钢与底板结合处打玻璃胶。

网友:
这么大的亚克力箱子,5百米能否搞定?

网友:
声音的问题我说说我的经验:雕刻机不要放在有抽屉、小柜的桌子上,这样的桌子会让雕刻机的声音“放大”,有点类似于吉他的共鸣腔,我实测的结果是放在这样的桌子上距离10米外可听到声音,直接放到地上(不要放到那种地下加了木条的地板上),即使在旁边都可以无视他的存在。

结论:砖、混凝土结构的雕刻机工作台应该是个好的选择。我正准备弄一个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么大的亚克力箱子,5百米能否搞定?

认识的人做来,才200米!哈哈,便宜发,PVC板(厚度15mm,18mm)单位多的是!

网友:
地板平的,桌面也是平的,装几个脚会不会好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么大的亚克力箱子,5百米能否搞定?
认识的人做来,才200米!哈哈,便宜发,pvc板(厚度15mm,18mm)单位多的是!

不错

网友:
不错,什么价格?

网友:
看来需要给JJ准备个榻榻米

网友:
能否控制在百元内~~~

要求:至少一面透明便于观察,价格便宜,不易被损坏,隔音~~~ 底面和靠墙面可以不要~~~

什么材料性价比高~~~

楼主:
5MM厚的有机玻璃。不贵了、

楼主(2010-12-11):
完全完工了,做了个机架!接下来就是静心调试了

网友:
那台老机器真是老……肯定有并口

网友:
這做得太好.批發啊!

网友(2011-12-19):
回复 楼主:

楼主已经使用这个罩子一年了,请问隔音效果如何?板子是多厚的?5mm,15mm还是18mm?

楼主(2012-02-03):
罩子隔音不错!就是架子有点单薄,有时会共振!有机玻璃是5毫米,底板是18MM pvc

网友:
前盖半径大可以分成两截,还用合页。侧面不好对上,可做导口。

方形做成推拉,滑道做到上面,下面做子口。前板可分段上翻。

做类圆柱状,可设计成翻盖式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罩子隔音不错!就是架子有点单薄,有时会共振!有机玻璃是5毫米,底板是18mm pvc

谢谢这个宝贵的经验!我找了家10mm板的报价是开价五百多块,觉得贵了就没做,看来5mm也是可以的。

网友:
变熊猫馆了

楼主(2012-03-28):
终于落位,上个桌面与大家分享下! 已经雕了几个小件,最近准备尝试雕石章,搞了几把金刚沙磨头。

楼主(2013-08-06):
论坛有人需要CAD图上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