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教,关于无线模块的选用

楼主(2010-11-06):
我在做一个项目,模拟雷达测速仪。
第一次接触无线的东西,所以现在很模糊。
具体方案是: 希望发射模块发出一个载波(不让它调制),然后载波遇到运动的物体反射回来给接收模块,然后混频,AD采样送入DSP处理。
请问各位大侠:  用哪种收发模块能满足上述要求,无线数传模块?无线遥控模块?应该怎么改造?这两种模块我没实践过,目前没经验。
初步打算用MHZ级别的模块来做,不然后面混频很难做。

网友:
这个估计得用模拟的方法。
成品的无线模块没法实现吧。

网友:
传说中的多普勒频移测量物体速度?

难度相当大,个人理解,你需要解决一个矛盾的问题:

(1)如果你要测量较远的物体,显然需要更高的频率,但是这样,你必须处理非常微弱的频移,那么你难以测量慢速物体

(2)如果你测量物体很近,那么,你可以用低频,这样你可以测量慢速物体,但是距离很短

所以,建议,还是直接买块成品抄袭吧,

自己搞成功率极低。

网友:
建议直接放弃。

楼主:
都这么沮丧啊
呵呵
不过最近听老师说有人实现过
采用433MHZ,最高速度的频移也就一百多
超外差模块接收   中频输出后用锁相环 差出频移
这个是目前的基本方案
若能做出来的话,我就继续扩充这帖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