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我是和硬盘叫上劲了。。。这次下决心做好准备,全力预防下次数据丢失的问题

楼主(2010-11-06):
接着前面两个帖子,大家可以搜一下。。。

话说今天去SONY客服,很是顺利,办好手续提出数据的问题,说可以自己去修复,只要到时候带盘过去给他们就是了。

然后下午兴冲冲的跑去电脑城,转了一大圈,找了几家做专业的数据修复的,基本一致的说是磁头问题,最低的一家报价1000不保数据,有家很大的数据保95%以上的要接近2K,我看了看直接走掉了。。。心理价位我想是最高500

赶公交回来,进超净化室的时候还喘着气。心想数据不要了,反正最最重要的有一份10月3号的备份,丢失1个月的资料与上千的价格,我宁愿接受数据丢失。。。拿工具,开盘!

结果让我大为吃惊。。。磁盘是2盘片共4个磁头,磁头卡在盘片0磁道位置,电机运转有阻力就停转在启动,也就是之前描述的声音。按书上的方法,移除磁头,4个有3个处于立正状态!不出问题还有鬼呢~

然后把磁头归为,在显微镜下发现一个磁头的线都断掉了。不管了,反正不要数据了,上电去。。。

好!电机转起来了,支~~~一长声,好,盘片变成一大花脸,这样也好,至少数据销毁了,谁也拿不到了。。。哈哈。。。

细细回想,自打7月份开始琢磨买1T的盘,之后我手上的硬盘就没好过,申明,我绝对会是正常使用的。

第一个西数的1T绿盘,在我更换了3次硬盘盒之后终于因为硬盘盒电源损坏而击穿,但是还好就一些电影之类的也就算了;后来换了西数的1T黑盘,至少这块盘到今天还算正常,除了声音大点(评论说声音都比较大)。然后10月份有个小的移动硬盘怎么都写入有错误,后来全盘格式化重新分区算是好了;然后就是遇到昨天这样的事情,好好的突然损坏。

今天硬盘送过去保修了,换的还是一样的硬盘。。。反正我是不敢再用了,才5000个小时就损坏~我第一块日立的都7年了还很好。这次换的的盘准备处理掉,重新弄一块西数320G,7200转的改自由落体传感器的硬盘,速度也快些,安全也更有保障。

最后就是利用这次机会,我打算构建一个高稳定性的存储空间,我现在用的是笔记本,重新弄台式机不太现实,还有就是我这里的网络构架不同于一般的,所以基于网络的东西可能使用会不大方便。还有就是成本不要太高(除硬盘本身的成本)

大家把自己了解的这方面的东西都介绍出来,大家正好交流一下把。。。

网友:
每天的数据有多大?移动硬盘(西数猛禽)固定放在抽屉里不拿出来,每天晚上备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每天的数据有多大?移动硬盘固定放在抽屉里不拿出来,每天晚上备份。

数据量更新不确定,有大有小。。。

这也是我想到的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
硬盘的损坏除了振动外,很大的因素是因为电源,给移动硬盘配个好电源,会安全很多。

网友:
台式机可以搞raid阵列,笔记本你要存重要数据的话还是整商务机吧,整台thinkpad千万别是被lenovo祸害的机型

网友:
光驱少用么?要不换成硬盘,组成RAID1阵列。再买个外置光驱备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台式机可以搞raid阵列,笔记本你要存重要数据的话还是整商务机吧,整台thinkpad千万别是被lenovo祸害的机型

实在不行整台小机器,自己装frssNAS,做raid备份。。。笔记本是sony的,品质不比thinkpad差。

话说现在的笔记本质量越来越差了,连thinkpad也一样,尤其在联想收购之后

回复 网友A:
光驱少用么?要不换成硬盘,组成raid1阵列。再买个外置光驱备用。

这个我也考虑到了,特地在电脑城转了转。由于我的光驱比较高端,是蓝光光驱,外形和接口不同于一般的dvdram。唯一看到一个可以装的,但是外边的挡板要是装上去很丑。。。心想还是算了吧~而且这样做阵列貌似也只能做软的把~

网友:
那还是给移动硬盘配个专用的优质电源。

网友:
数据第一位的话还是磁盘冗余阵列最好,RAID分几个等级,可以按需选择,读写方便,速度快。
其次是光盘备份,据说好的盘片能保存10-15年的,只是成本高(平均每G价格高于硬盘),读写不便,速度慢,查找起来也麻烦,所以最好是配合一个光盘登记软件。

网友:
可以外接个移动硬盘
用同步功能,或是版本控制软件同步到备份盘上。

或者单块盘上建立几个虚拟卷,然后用这几个虚拟卷建raid

网友:
交足了学费就会知道硬盘坏其实是电源使坏。我有个旧刻录机启动电流达3A。嘿现在用它来测试电源的好坏。别看只有3A会令很多300w的电源不能正常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还是给移动硬盘配个专用的优质电源。

现在是用的独立的了~不在从电脑取电。1T的3.5寸的用的是飚王原装的,感觉不错;小的用的是2手三星的,质量很好。现在电源问题基本有了保障了~回复【8楼】wowbanui
数据第一位的话还是磁盘冗余阵列最好,raid分几个等级,可以按需选择,读写方便,速度快。
其次是光盘备份,据说好的盘片能保存10-15年的,只是成本高(平均每g价格高于硬盘),读写不便,速度慢,查找起来也麻烦,所以最好是配合一个光盘登记软件。

都这么说,但是前提是你要有合适的环境才行。我08年的光盘现在已经出现了开裂的现象,这个也部保险。。。但是现在仍然会对重要资料执行备份,前提是大小达到4,3G,刚好一张盘。。。

回复 网友C:
可以外接个移动硬盘
用同步功能,或是版本控制软件同步到备份盘上。
或者单块盘上建立几个虚拟卷,然后用这几个虚拟卷建raid

以前用的是同步软件,由于试用期过了,每天的同步大小有限制,这才导致了没有及时的更新备份。打算这次把那个软件买个授权,也不贵,好像是70多把。
用虚拟卷创建阵列还第一次听说,但应该没什么效果。速度不会提升,安全性还是一样,硬盘挂,资料全完。。。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或者单块盘上建立几个虚拟卷,然后用这几个虚拟卷建raid

这个对于硬盘损坏来说没用用处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开盘恢复机成功率大点

网友:
【11楼】huangdog

免费的同步软件,或者版本控制软件很多。

建议用版本控制,能够增量备份,好像光同步的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11楼】huangdog
免费的同步软件,或者版本控制软件很多。
建议用版本控制,能够增量备份,好像光同步的不行

能不能推荐几个或者直接上传到论坛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Auto Backup(共享软件带汉化补丁)
  Auto Backup 自动备份工具是用来定期将你的重要数据打包备份到本地磁盘、网上邻居或者FTP服务器,可以管理多个备份任务。可同时进行多个备份和恢复操作。自由指定备份时间,备份周期;内含压缩何加密功能,可设置密码和创建自恢复备份。支持增量备份和可选恢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E:
auto backup(共享软件带汉化补丁)
  auto backup 自动备份工具是用来定期将你的重要数据打包备份到本地磁盘、网上邻居或者ftp服务器,可以管理多个备份任务。可同时进行多个备份和恢复操作。自由指定备份时间,备份周期;内含压缩何加密功能,可设置密码和创建自恢复备份。支持增量备份和可选恢复。

thanks~试试。。

网友:
我现在用intel的SSD做为移动硬盘。
SSK的硬盘盒,带eSATA接口,价格为65.00
Intel SSD X25-M 80G  买来的时候价格1450.00

就是硬盘盒差了点,配不上SSD。有兄弟推荐个好的吗?

网友:
如果你真要较劲,我看这几个方法不错。

第一:有自带raid1的笔记本。
第二:把笔记本光驱换成硬盘,看能做成raid1不,实在不行,就用软件或者写个批处理自动备份到另一块硬盘上。
第三:ftp、移动硬盘……

如果想要真正安全,还是建议前两种,只要关机前备份下,除了笔记本的丢失和物理损坏,你应该不会丢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F:

确实是这样,我也深有体会!

网友:
MARK一下秋枫的软件.

网友:
硬盘有价,某些数据无价!
我也早有数据备份的想法,前面买了个西数单硬盘盒(单硬盘、USB+E-SATA)和一块1T的硬盘,还没怎么使用。后来一个哥们儿拿着硬盘过来考东西,我就把硬盘盒送给他了。昨晚又在网上购买了一个硬盘盒,又一块1T的西数绿盘。大致计划如下:
1.硬盘盒+2X1T的硬盘组 raid 1,充分保证数据安全
2.使用一个定时器开关插座链接硬盘盒,定时开启硬盘盒。
3.整理现在PC里的数据,制订备份策略。
4.使用前面阿莫讨论过的批处理方式:定时检查更新备份数据。

新硬盘盒(ORICO 1328RUS 阵列硬盘盒 支持4TB USB+eSATA接口),价格500左右,图片如下:

网友:
猜测楼主的问题主要来源于电源,估计是楼主用的USB硬盘盒供电质量太差,或者台式机的电源太差。

网友:
我的备份服务器.

图上是一堆有重复部分的文件,原本6M,实际只占用500K.

凡是相同的数据会通通清除,备份时不用再清理了,东西直接往里扔,感觉像个无底洞,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