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侠能解释一下低通滤波器和积分电路的区别吗?????

楼主(2010-11-06):
如题,RC低通滤波器的实质是电容充放电,可以说是一个积分电路(不知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他与用运放组成的积分电路有何区别呢,请大家指点一下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这个也是一直困扰我的问题,帮忙顶起。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楼主:
如题,rc低通滤波器的实质是电容充放电,可以说是一个积分电路(不知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充电时两者相同,放电时的表现就不一样了,理想积分电路是只充不放的。

他与用运放组成的积分电路有何区别呢,请大家指点一下
先谢谢各位了
这个区别我认为也是在放电方面,RC低通可以认为是一个充放电常数相同的积分电路,运放组成的积分电路则可以根据自己需要调节充放电时间常数(通过调节阻容值)。

以上也是个人观点,有不对的地方欢迎指正。

网友(2011-03-10):
电容充放电都是积分,只是符号不同。

R不同之处:
  电容的电压是电流的积分
  运放电路的输出电压时输入电压的积分。

而运放的作用,正是将输入的电压,转换为电流,即运放只是其V-I转换,真正积分的,还是电容。

网友:
RC低通在电容上的电压很低时,完全等效于积分电路。可从多方便分析之。

网友:
好像一个从电路对外特性角度说,一个从数学模型角度说,

网友:
频域、时域。

网友:
数字 和  模拟  有什么区别?^-^

网友:
我也不懂。等待中

网友(2011-09-11):
滤波器中,电容取值一般比较大。积分器中,电阻取值一般比较大。

网友:
相同的电路对不同信号的不同应用。

网友A:
(一).从信号学角度来看
如果你学习过《信号与系统》这门课程
你就会知道两者输出Vout的区别:
1.相位 VS 频率 不一样;(频域)
2.幅值 Vs 频率 不一样;(频域)
3.阶跃响应不一样;(时域)

当用单一频率的正弦信号做输入时,两者的输出的形状都一样,用示波器看不出啥区别;
但当你用频谱极其丰富的方波做输入时,则输出的形状迥异!
因为积分和低通对不同频率的信号的相位和增益不一样,导致合成出来的输出信号也极为不同!

(二).从能量流动上来讲
1.相同点:
1.1.两者都是通过电容充放电起核心作用;
1.2.两者的输出电压都是对电容的电流积分的结果;
2.不同点:
2.1.低通的输出是正积分(电容的正压差),而积分的输出是负积分(电容的负压差);
2.2.低通的积分电流受(a)输入信号(b)输出信号影响,积分电流与输入信号不同步;
2.3.积分的积分电流仅受(a)输入信号影响,积分电流与输入信号同步;

给两个电路加直流电压,就能很好的说明这种能量流动分析方法的特点
--------------------------------------------
作为一个合格硬件工程师,应该从多个角度分析电路,这样才会得到比较全的感悟!
(一)的观点是从理论出发;(二)的观点是从核心实质出发

网友:
楼上讲得不错,顶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从信号学角度来看
如果你学习过《信号与系统》这门课程
你就会知道两者输出vout的区别:
1.相位 vs 频率 不一样;(频域)
2.幅值 vs 频率 不一样;(频域)
3.阶跃响应不一样;(时域)
当用单一频率的正弦信号做输入时,两者的输出的形状都一样,用示波器看不出啥区别;
但当你用频谱极其丰富的方波做输入时,则输出的形状迥异!
因为积分和低通对不同频率的信号的相位和增益不一样,导致合成出来的输出信号也极为不同!
(二).从能量流动上来讲
1.相同点:
1.1.两者都是通过电容充放电起核心作用;
1.2.两者的输出电压都是对电容的电流积分的结果;
2.不同点:
2.1.低通的输出是正积分(电容的正压差),而积分的输出是负积分(电容的负压差);
2.2.低通的积分电流受(a)输入信号(b)输出信号影响,积分电流与输入信号不同步;
2.3.积分的积分电流仅受(a)输入信号影响,积分......

网友:
谁知道周日和礼拜天有啥区别?

一件事情的两种叫法,为何要搞得神乎其神

网友:
放电解释的不错

网友(2011-11-02):
一个问题,挂了近一年了,才在18楼出现了一个明白人。

看来,任重而道远哪。

网友:
倒。低通滤波器怎么能和积分电路完全一样的呢

你看下传函,画画波特图就明白了。

网友:
这样的帖子比较有意思    积分器实际上就是滤波器  不过一般用在控制系统的作积分环节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又看到这个帖子了

楼主:
一年了这帖子,多谢大家这有兴致的讨论

网友(2011-12-15):
回复 网友A:

这个解释很完备,学习了

网友(2012-04-20):
还是没明白积分和低通的区别!!!

网友:
积分器是从电路对信号的幅值的数学运算角度来说的,低通滤波器是从信号的频幅角度来说的。积分器有低通的性质。

网友(2014-09-13):
引用 网友A:
(一).从信号学角度来看
如果你学习过《信号与系统》这门课程
你就会知道两者输出Vout的区别:

学习了,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