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MS2407的PWM调节

楼主(2010-11-06):
用1,2,3,4的PWM触发串联谐振拓扑结构中对应的开关管,并且要求4路的正脉宽是相等的。现在需要对波形进行定频调宽控制,即不改变周期,调节脉宽从0--周期的50%变化。现在是使用DSP 2407的时间管理器的两个比较单元来输出的,如果要保证四路的正脉宽相等的话,比较寄存器需要为周期寄存器的1/2。如果调节比较寄存器的值来改变脉宽,势必导致1和2,3和4的正脉宽不相等,所以利用改变死区寄存器来调节脉宽的话,但即使死区寄存器的值为允许的最大值,仍然无法将脉宽调节至0。
请教有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有其他方法实现上述需求呢?

串联谐振拓扑 (原文件名:tuopu.JPG)

PWM波形 (原文件名:boxing.JPG)

网友:
如果你要加死区,上面所说的50%占空比是不可能达到的,最多50%-死区。

“如果要保证四路的正脉宽相等的话,比较寄存器需要为周期寄存器的1/2”

错误,假设周期寄存器为410,死区为10,那么比较寄存器应该设置为(410-10)/2=200,
而不是410/2=205。

“如果调节比较寄存器的值来改变脉宽,势必导致1和2,3和4的正脉宽不相等”

为什么?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