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负电压都有哪些作用?

楼主(2010-11-06):
RT。有些电路中用到负电压,不太明白其作用。比如运放。

网友:
电压,只是个相对值。

这样说吧,假如说你用万用表去量一节干电池,万一你正负极接反了呢?所以,万用表的量程需要存在负压;既然输入存在负压,那么里面的运放啥的(当然低端的万用表都是集成的)供电电压就必须有负的了。

按照楼主的签名,不应该不懂这个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签名只是好玩而已,见笑了。

网友:
专程看楼主签名的飘过~

网友:
这里不是万能讨论组。这个应该问你的模拟电路老师。

网友(2014-09-26):
运放中用到负电压  不是只有负电压  同时肯定有正电压   用在放大交流小信号场合  目的是抵消直流分量   因为直流分量会限制动态范围  所以负电压是在放大电路中用来抵消直流分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