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变频器烧CPU板的原因

楼主(2010-11-07):
台安N2-408_H3变频器 模块损坏拆下模块加保护开机一开始面板显示正常 约十几秒钟面面所有显示常亮 CPU发热 应该是报销了 不明白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 有高手遇到过的请说下 测量主板至功率板的连接线20PIN 3 4脚为13.5V -13.2V 5脚为5v 8脚为28.7V 9/10/11/12/13/14/15/ 全为5V 其余为0V 这是拆下连接线后测量的结果 有维修过的高手请不吝赐教 谢谢了 现找到个电源电路发上来

楼主:
维修高手请帮忙分析下原因 仔细量过 +5V电源十分钟内也没有任何变化 光耦都测过耐压也测过(测试表的电压1050V) 没发现明显漏电

楼主:
怎么没人说两句哪 高手都觉得讨论这种问题很RZ??
汇报下俺忙了一晚上的结果:啥也没查出来!
确实 不过做了如下工作:把所有的光耦都拆掉 查来查去没办法 又豁出一块主板做炮灰(此板单独加电工作正常)只接一组CPU供电试了一下正常 插上排线试验仍正常 问题在哪????不知道 光耦是拆了 可我每一只都用万用表测试过没发现异常 并且我测试过耐压也没发现有高压击穿的 当然我的测试电压最高只有1050VDC感觉这个电压也应该足够了 也许我还有其它检查疏忽的地方 水平有限现在只做了这些工作 谢谢关注

网友:
主控电路没有?电源是否都正常?要验证是否存在直通可在上下桥之间串个灯泡。

网友:
lz机器还在你那里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关心 烧板的时候是串灯泡来着 但开机十秒正常 之后就烧板了 已经修复但仍没找到原因 推测是由于驱动电路击穿串电造成吧 但高压测试 又没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