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经得起考验的串口软件 能用的串口软件

楼主(2010-11-07):
如题

   自己写的一个下位机  正在学些上位机, 突然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采用串口软件的自动发送功能时(间隔100ms 或者200ms 或者更大) 不用多久串口软件就会成为废物.

    下面是hex文件  源代码在下面的5楼

    大家如果认为自己的软件好用,那么可以测试一下  或者发上来让我测试一下.

    52单片机(不能是51  hex大于4K) 9600bps 不用采用16进制发送T(即用字符形式发送) 下面截些图给大家看看:

其他的软件不发了   感觉都是垃圾(或者说我的下位机垃圾或者说我不会用STC89C52 )

SecureCRT不会设置如何自动发送

下面是hex文件

网友:
SSCOM3.2

网友:
另外,不知道楼主说的“不用多久”是多久?感觉没有你说的那么脆弱

网友:
为了验证楼主所说是否属实,特地用一个USB转串口测试了一下,截图证明

由图片可以计算出发送了多长时间,可能这个时间距离楼主所说“不用多久”还有很长距离,但是足以说明,串口调试工具是可以按十六进制发送T的,另外说一下,验证串口软件是否可以按16进制发送T不需要下位机更用不到所谓的52单片机,楼主既然不愿意提供源代码看来只能自己检查一下了

楼主:
首先谢谢  little Monkey

   可能是我表述不对, 我想说的是:

         我要找一个串口软件,用来调试下位机,但是我现在用过的上位机软件,大都在连续发送不多后就出现问题,
         在连续接受不久就废了,上面那些截图是串口软件在运行一段时间后(连续发送10s不到, 连续发送间隔100ms),就出现乱码.
         然后,就算我把单片机关闭上位机依然会不断的发送接收.

   我现在就是想找一个不会废的串口软件.  大家的程序大部分都是用SCOMM 或者 PComm 或者 CSerialPort  或者 QTextSerial 写的
   我试了一下都会出现问题, 所以我推测的下位机程序设计有问题.

下面是SCOMM3.2 被废的截图:

可以看到 几乎所有的软件都开始没有问题,没过多久就不对了. 我的下位机也"死 了".

楼主:
大家可以将hex下载到52单片机上, 然后试一试   下面我将我的下位机源程序发上来,大家看看.

用Keil 4 编译

希望大家多提出看法  谢谢.

网友:
LZ想验证是串口调试工具的问题的话,不需要下位机....
直接把PC上串口的RX和TX短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