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M167B-M11这种磁控管有用过的没?请教各位大神了。。。。。

楼主(2010-11-07):
2M167B-M11这种磁控管好像可以用来产生微波,但网上我没找到有关的使用说明书,准备用51单片机来控制,控制微波强度什么的,但不明白控制机理。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这种磁控管的使用说明书,并给小弟讲讲单片机控制这种产品的机理,不甚感激,在线等待。。。谢谢。。。

网友:
磁控管由高压变压器控制,只能控制变压器的通断时间来实现微波的强度,但短时间的频繁的通断变压器的电源,会产生强电流冲击,会对磁控管的灯丝寿命有影响。本人才学浅薄,具体怎样,还请楼下补充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我感觉这磁控管应该用过的人不少,但怎么没人讨论啊。。。。

网友(2015-05-16):
用的人不多  不懂不敢发表言论  误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