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春风电源的建议:可以增加调光台灯和恒温烙铁功能(****讨论!****)

楼主(2010-11-07):
很早就有这个想法了,一直没有空把想法完整的整理出来。现在有空了春风又休息了,希望春风早日康复!

讨论:我的出发点,这个电源的变压器是个比较大的投入,要充分利用它,挖掘其潜力。
第一:220交流输入端可以分出一路来做个双向可控硅可调光白炽灯电路,然后在电源的外壳上留出一个强电插座,这样白炽灯台灯可以插在这个插座上实现调光功能,方便做实验时对可变灯光的需求。
第二:变压器输出端多定制一个24V固定电压输出,这路输出给恒温烙铁用。恒温烙铁的功率很小应该对别的负载影响很小,此处需要讨论
最后:调光白炽灯和恒温烙铁都是数显数控的,需要MCU做相应的工作。
这样一机多能,实现了一个变压器多个功能。最牛DIY工作台:灯光、可调电源、恒温烙铁全齐活,哈哈!
大家尽情拍砖

网友:
希望LZ在春风电源的基础上,努力吧.

楼主:
引用图片【109楼】bj-stm8 珍惜生命 远离天_朝

楼主:
对于显示,只设置一个3位数码管即可,
一个可调电位器旋钮和两个按键就行了,按键每按一次是改变一种功能。数字电源电压、灯光亮度、烙铁温度的功能通过这个按键来切换,在当前功能下旋钮可以改变当前值而不影响其他功能的值,在退出调整前按另外一个按键保存设定。最后单片机根据设定值来工作

网友:
不应在电源身上打主意。稳定第一。

楼主:
可以这样想,焊接的时候不一定要用电源做实验。分时复用,这些功能不用同时使用应该好点

网友:
如果在春风电源上集成:gps导航,电视机,收音机,mp3,烙铁,热风枪,万用表,示波器,按摩椅,电_击棒等功能。。。那将会是神器!

网友:
上面是开玩笑。。。
其实我是想说:每个人的需求是多样化的,就算集成了楼主所说的功能,依然会有人认为可以集成更多他认为需要的功能!

其实我觉得各司其职,专物专用,更好。

网友:
楼主的建议很好,集成个焊台上去使用更方便了,安捷伦也推出了电源加万用表功能的一体机了,两个大家伙放一个机箱减小了体积确实是挺方便的。

网友:
春风咋又跑出来了啊~~  赶紧回去休息 哈哈

楼主:
呵呵,春风好好休息,我们在唠闲嗑哈哈

网友:
呵呵,有想法,不过我个人不喜欢这样搞,我喜欢电源就是电源,烙铁就是烙铁。

个人所好吧!

网友:
很多时并不能确定那个功能和这个功能不同时使用吧。很可能同时要电源 烙铁 台灯呢。把这3个东西堆在一起放在一个机箱……呃……出故障的几率3倍……

网友:
我的理想是恒温烙铁,多路稳压电源,调光台灯,万用表n合一的.最好还能有三相电源发生器.它们可以各自独立,只是共用变压器与壳体,与独立单件相比,故障的几率高不了多少吧?再说,真正的电工,会怕电器坏吗?

网友:
春风的电源什么时候复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跟我的想法一样,搞坏变压器是件不容易的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春风的电源什么时候复产啊

这倒是应该问一下啊!

新版的没有出来之前,2.1版的再出几套供大家学习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居然还有这样腐朽的人?

网友:
回复 网友D:

被大侠bs了特向大侠求指引在电源上增加了这些功能得到了什么?或者说省下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被大侠bs了特向大侠求指引在电源上增加了这些功能得到了什么?或者说省下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可以省空间,如果把身边的工具都安排好省出一个平米就是两万大洋

网友:
回复 网友E:

把电脑电视大床都集成进入岂非更好?
呵玩笑别介意。不抬了这样拱下去没意义。工具而已。如果在设计时已经考虑到这些功能的负面影响。并且不介意甚至喜欢这个样子那谁能阻止你呢?

网友:
我个人喜欢独立的。感觉更加自由,而且显得工具比较丰富。:-)

网友:
【22楼】 modelfly :
真正调试时桌面会足够丰富的:笔记本电脑一到二台,仿真器至少两种,单片机主机一台,分机二台,示波器一台(可能要二台),稳压电源二台,万用表二台,手册数本,到时你再考虑是组合工具好,还是独立工具好.

网友:
这个是趋势,看看手机吧都集成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
楼主,你那片子我见过JZ4740 ,就是我在网上买了歌美X760+  ,说到那机器我就生气,没一个月,壳就坏了,后来老死机,在用用,不开机了,拆开一看,我火就更大了,是个返修机。它的主控用的就是4740.现在修不好了,
跑题了, 关于恒温烙烙帖,这是白光的原理图,(本网站的资源)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