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搬新厂,冬天也快来,发现空调都没有加热功能,是淘汰旧空调或是新采购加热电器?

楼主(2010-11-07):
冬天快到,讨论一下给一个20平方的房间加到约20度,是用空调好或是取暖电器好?

现在有一个比较痛苦的选择: 我们办公室的四部空调,之前购买时没有留意,全部是单冷的(品牌均是格力,东莞地区销售的空调你如果没有特别指明,基本上是单冷的)。

一般室外温度低于10度,才需要加暖。 趁着搬新厂,我在评估是否更换新的带加热功能的空调,或是新采购一些加热设备。

有比较专业的意见吗?

网友:
空调取暖的效率高于电热取暖,但室外温度低了就不行

网友:
1.太阳能最省电,投资高点
2.空调也省电,理论上1KW的空调可以从室外吸收3KW的热量

网友:
房间放几套温控器控制电炉,直流风扇跟电炉同时启动,吹电炉产生的热气,18B20放在每套电炉之间。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18769&bbs_page_no=1&bbs_id=3071

楼主:
回复 网友A:
空调取暖的效率高于电热取暖,但室外温度低了就不行
如果室外温度是5-7℃,空调行吗?

回复 网友B:
1.太阳能最省电,投资高点
2.空调也省电,理论上1kw的空调可以从室外吸收3kw的热量
不是所有的地方适合太阳能。

理论上1kw的空调可以从室外吸收3kw的热量? 如何解释?

网友:
热泵,搬运热量。不是产生热量。

网友:
原理上看空调效率最高,南方冬天室外温度不算太低,空调制热应该没问题。

网友:
在南方的话制热空调效率最高.

空调是热泵, 是把室外的热量搬到室内, 所以效率一般总是大于1的

而电热装置的效率最多是1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空调取暖的效率高于电热取暖,但室外温度低了就不行
如果室外温度是5-7℃,空调行吗?

问题不大.

回复 网友B:
1.太阳能最省电,投资高点
2.空调也省电,理论上1kw的空调可以从室外吸收3kw的热量
不是所有的地方适合太阳能。
理论上1kw的空调可以从室外吸收3kw的热量? 如何解释?

这个就跟吃一个馒头的能量能从室外搬一口袋馒头到室内一样~

网友:
可以试试地暖!

网友:
【5楼】 litchiate 草真多
积分:638
派别:
来自:上海
热泵,搬运热量。不是产生热量。
-----------------------------------
所言极是,前提是室外温度不是零下。
带热泵功能的空调,很多空调的加热不是热泵为了降低成本,买空调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

最后说一下地缘热泵节能建筑,我们集团在南昌的一个新楼盘是在南方城市第一个引入地缘热泵节能的建筑。(建设部“健康住宅”试点项目)
地缘热泵节能建筑代表了地产的发展方向,值得大力发展

楼主:
回复 网友D:
在南方的话制热空调效率最高.
空调是热泵, 是把室外的热量搬到室内, 所以效率一般总是大于1的
而电热装置的效率最多是1
空调的效率说大于1,一般是多少?

另:如果不用空调,另行购买其它的电热装置,那一种类型最好?

网友:
本人正是在制冷行业,也来说说。在南方,cop可以做到三到五!制热效率很高!如果你用来做恒温室,非空调莫属!这类空调一般叫热泵,种类也很多,有纯粹的电热泵,还有地源热泵,后者比较省钱,但是前期的安装费用高,需要打深井!

网友:
先为房子做好绝热工作,然后用空调,这应该是前期投入和后期都比较小的方案。空调的效率大于3,所以比油汀加热划算多了。

地热,没办法到20度,还需要辅助加热,更加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在南方的话制热空调效率最高.
空调是热泵, 是把室外的热量搬到室内, 所以效率一般总是大于1的
而电热装置的效率最多是1
空调的效率说大于1,一般是多少?
另:如果不用空调,另行购买其它的电热装置,那一种类型最好?

理论上制冷的话是1:7,制热1:3左右

网友E:
在张家界流行一种取暖方法好像很少在其它地方看到:烤火架。

烤火架下放一个电炉,上面放一个烤火被,非常温暖,但又比较省电。缺点是不是将整个房间温度上升,只是升高烤火架下不足1立方米的空间的温度。

网友:
除了加热之外,防止散热的工作也要做到位,隔热层工作做的好,这样能省去约80%的电力

网友:
机房就很暖和

网友:
常识:把气体压缩成液体将释放热量,液体蒸发成气体将吸收热量

从理论上讲,用1KW的功,把雪种从气体压缩成液体,雪种会释放3KW的热量,加上自身压缩设备发热1KW以下,如果不考虑损耗,那么将产生4KW的理论热量,也就是说热效率在300% -400%之间,但是没损耗是不可能的,一般会小于300%,但不会小太多,很多两用空调都标有热功率,大概接近300%

目前电热暖气种类很多,如果直接加热,从能量守恒上讲,效率都一样,但是通过特殊处理散热体和介质,会给用户的感觉不一样

例如:用纯酒精,在1个大气压下沸点是78度,如果把暖气壳体抽成真空,再用加热管加热酒精,那么60度酒精就可能沸腾了,那么整个暖气表面60度很均匀,给人感觉是这么小的功率,能这么高的温度,给人感觉是节能环保,但是你断电,暖气很快就冷了

同样:用高比热油,通电好长时间热都不热,但是热了之后,你断电,那暖气会热几个小时
商家都会在上面做广告和文章

如果说是便宜好用,最普通的就很好了,甚至买30块钱2KW的电炉子就可以了,没必要买那几千块钱的电热暖气,如果最求品味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学习了,到处是知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本人正是在制冷行业,也来说说。在南方,cop可以做到三到五!制热效率很高!如果你用来做恒温室,非空调莫属!这类空调一般叫热泵,种类也很多,有纯粹的电热泵,还有地源热泵,后者比较省钱,但是前期的安装费用高,需要打深井!

地缘热泵一点也不省钱,每年我们向业主收的运行费都要上万元了,远比采暖费用高。但好处是冬暖夏凉恒温恒湿,舒适度高。一年四季有春天的感觉适合高端物业

网友G:
我怎么觉得热泵空调是一个骗局啊,用1KW电收集了3KW的热量,何不再拿这3KW热量再去发电啊?那你就发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请先学学热机。

网友:
如果室内温度高于室外温度,那用什么方法搬运都是没有意义的,能效比肯定低于1,地缘热泵有点用,但安装成本也太高了

网友G:
有温差才有热能,有气压差才有风能,有水位差才有水能,
室内外温度都差不多的,哪来的空气能

网友:
在南方冬天还是很舒服的。不要暖气也可以的。

网友:
如果真有效,为什么没有第三方测试数据,一直都在吹,没有看到实验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怎么觉得热泵空调是一个骗局啊,用1kw电收集了3kw的热量,何不再拿这3kw热量再去发电啊?那你就发财了

去找本工程热力学看看就行了,取决于室内外的温度
你这3kw的热量要是能发出1kw的电就太神奇了

网友:
还要注意。空气新鲜度循环。。。要不封闭的环境会出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不好意思,从一开始就错了,热量不能用3KW来度量

去找本工程热力学看看就行了,取决于室内外的温度,
问题就在这里了,吹这些的人,也是没有把室内外温度考滤进去,我想他们是这样算的,认为室内温度为开尔文零度,才有这3KW功率热能吧

网友:
热泵在搬运热量,但并不是在搬运热能吧,因为室内外相对是没有能量的,要一个地方热量密集一个地方稀疏,才能做功吧,才有能量

网友:
在淘宝上发现了一种叫“地暖膜”的东东,说是用远红外线发热的

网友:
地缘热泵连续运行三年就效率大大降低了,因为地下的能量回填是异常缓慢的。连续使用造成地下温度下降过快,而很难得到补充
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大规模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怎么觉得热泵空调是一个骗局啊,用1kw电收集了3kw的热量,何不再拿这3kw热量再去发电啊?那你就发财了
是啊。岂不成了永动机了?

网友:
接触过一款地源热泵,国内某大品牌的,夏天不凉快,冬天不温暖。开始打井30米无效,后来又钻到70米,仍旧无效。
主要是因为的地下水回灌技术不过关,地源热泵几乎无效.出口吹着冷不冷,热不热的风。
----

网友:
http://zh.wikipedia.org/zh-cn/%E7%83%AD%E6%B3%B5

看看維基百科上的解釋吧
熱泵空調用了好久了

不過北方產的空調一半會有電熱輔助加熱

========
據說挑選空調, 想製冷好的話, 就選擇南方生產的空調, 想製冷好的話, 選北方產的。

樓主若是想 "恆溫", 還是考慮機房、圖書館或者博物館用的專業精密空調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G:
我怎么觉得热泵空调是一个骗局啊,用1kw电收集了3kw的热量,何不再拿这3kw热量再去发电啊?那你就发财了
是啊。岂不成了永动机了?

回莫兄:以前有个电子致冷的CPU冷却系统,有点类似这个热泵的原理。
就是把A点的热量传输到B点,对于A点来说它是致冷功能,对于B点来说他是加热功能。看你需要哪个功能了,你就选择你自己是呆在A点还是B点享受罢了,不存在永动机的纠缠两回事。但效率不是他们宣传的那么牛,热效率高的前提是A、B两点间的温差足够大才行。地缘热泵之所以现在还不能大量推广,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它的A、B两点的温差不足够的大,导致运营费用异常的高。只适合高端物业使用,就是有钱人炫富的一个噱头,一说我家恒温恒湿中国最NB的楼盘怎么怎么地

网友:
回复 网友G:
如果真有效,为什么没有第三方测试数据,一直都在吹,没有看到实验数据

它是把室外的热量搬进来,用一卡的能量能搬进来3卡,条件是屋外温度比屋内高,其实如果这样使屋内升温开窗户就行了。armok 阿莫说的是屋内温度高。现在东北都用水加热的暖气温度不好控制,不知厂家为什么不生产一种铺在地下的电加热管式暖气通过电子控温达到温度恒定?虽然成本比热水要高可对于豪宅装修还是有意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上图就是传说中的制冷系数计算公式,上面举例子消耗1kw的电能得到3kw的热能,那么制冷系数就是(3-1)/1=2;
难么多余的2kw是怎么来的呢?他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从外界的空气中吸收的热量,而能量的总和不变。
制冷系数反映的是一个热机(热泵)工作效率的问题。
当冬天要保持室内温度恒定在20度的时候,要从外界吸收热量,且室内和室外的温差却大(也即室外温度越低),工作效率就越低

网友:
理论上的东西俺说不出来。
以实际使用感觉来说:
俺在广西,冬天(0°~17°)对咱来说是很冷的了。感觉空调在低过17°以后就没有效果了。只
有使用电暖风才感觉暖和。俺的几个用冷暖空调的朋友也是同样感觉。

网友:
前两天刚买了一个电暖气,据说效率挺高,可做到室内温度较均匀。可外接控制器控制多台电暖气工作,如果不接可实现7档温度可调,防冻等功能,给阿莫参考,以下是我购买的链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911001364,我买的这个用于12平方室内采暖,当然还有功率大些的。
唉,卖家应该给我优惠的,还没用上就给免费做广告了。
做工不错,说是原装,包装很好,但是到家拆开还是有一角有点变形。
图片不是我的,是买之前在网上找的,买回来对比是一致的,除了功率。

网友:
1KW的热泵,吸收xKW的热量,释放(x+1)KW的热量
热泵的效率总是不低于纯电阻发热

举个例子,就说夏天制冷
1KW的空调,就算他效率比较低,从室内吸收1KW的热量
室外机就要释放2KW的热量
这是永动机吗?不是,因为2KW的热量发不出1KW的电

网友:
回复 网友I:

国外有在地板下铺的那中

网友:
回复 网友J:

1、空调的能效确实大于3(一般在3左右),所以比电加热省电(为了保证制热功率,冷端不结冰,空调还需要电辅助加热)。
2、你所说的东西是半导体制冷,效率不大于100%,利用半导体材料的Peltier效应。

这两个需要搞清楚。如果实在不清楚,可以百度 卡诺循环和半导体制冷片。

再加上点,半导体制热的效率大于1,因为它消耗100%的电,另外还搬运了n%的冷端的惹,所以它的效率是(100+n)%,所以无论什么方式都比电热丝加热划算。

网友:
回复 网友J:
牛人,居然把能量守恒定律以如此生动的形式比喻出来,可见你并不是一般人啊,肯定是一位牛的一塌糊涂的牛人,
而且到了一种天外天的境界,我崇拜中。。。

能量守恒定律:
能量既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
它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
或者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
在转化或转移的过程中,能量的总量不变

回复 网友K:

半导体pn结制冷效应,制热效应是可以超过百分之一百的,
请看我38楼的图片,也就是说消耗1kwh的电能,在某一个区域可以得到大于1kw的热能

半导体pn结制冷原理在芯片散热上用到了,在硅片的外层做一层这样的pn结结构,把芯片产生的热量从里面搬运到散热器上来
再由散热器散发到空气中去

网友:
回复 网友K:

半导体材料的Peltier效应,这个确实没了解过

网友:
1、空调的能效确实大于3(一般在3左右),所以比电加热省电(为了保证制热功率,冷端不结冰,空调还需要电辅助加热)。

------------------------
这个我不这样看,这个能效是动态的,需要根据室外温度等因素来确定。我家用的就是这样的空调,当室外是零下的时候我就必须启动天然气壁挂炉了。这时再用空调就非常不划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L:

我什么时候说能量不守恒了?我只是说电能的作用就是搬运,把本来在A点的热传输到B点,难道搬运工不能收点运费吗?
你花钱买电就是支付运费把本来不属于你的热从室外搬到室内。

热泵在工作时,把环境介质中贮存的能量QA在蒸发器中加以吸收;它本身消耗一部分能量,即压缩机耗电QB;通过工质循环系统在冷凝器中进行放热QC,QC=QA+QB,由此可以看出,热泵输出的能量为压缩机做的功QB和热泵从环境中吸收的热量QA;因此,采用热泵技术可以节约大量的电能。

楼主:
回复 网友J:
1、空调的能效确实大于3(一般在3左右),所以比电加热省电(为了保证制热功率,冷端不结冰,空调还需要电辅助加热)。
------------------------
这个我不这样看,这个能效是动态的,需要根据室外温度等因素来确定。我家用的就是这样的空调,当室外是零下的时候我就必须启动天然气壁挂炉了。这时再用空调就非常不划算了
一般室外温度低于10度,才有取暖的需要。 东莞每年只有不到一个月低于10度。

有人知道,这时候使用空调好,或是使用电暖设备好?

网友:
回复 网友J:

你怎么理解反了呢?我是在说你打的那个比喻很好。

网友:
我觉得阿莫应该说明下是北方应用还是南方应用。
在湖南以南的地方用空调是最佳选择。
北方毫无疑问是暖气片(包括油汀)

网友:
回复 网友L:

对不起,我语文高考不及格,对我说话请不要使用疑问句、反问句以及设问句。请直接讲大白话

楼主:
回复 网友M:
我觉得阿莫应该说明下是北方应用还是南方应用。
在湖南以南的地方用空调是最佳选择。
北方毫无疑问是暖气片(包括油汀)
请参考51楼。

网友:
回复 网友C:

肯定是空调,空调自身耗能要发热,加上运输进来的热,实在不行有的空调还有电热装置。

网友:
回复 网友J:

貌似我的语文也不好,
我并没有说(你说(能量不守恒))

语法参照if(if(a==b))
不知道先后执行优先级,只能用括号了,不好意思
O(∩_∩)O~

网友:
其实说这么多,我自己感觉,阿莫与其把精力放在选择主动供暖的设备上还不如先把隔热的条件做好,只要热量散发不出,效率就不说问题。毕竟效率越高,你花钱越快,我们要算TCO成本。

楼主:
回复 网友N:
回复 网友C:
肯定是空调,空调自身耗能要发热,加上运输进来的热,实在不行有的空调还有电热装置。

空调是室外机发热,都浪费到室外了吧 :)

这是一直以来的疑问。 有人能否计算出,室外温度10度时,室内要维持20度, 使用空调的电力消耗是多少,使用电暖设备的电力消耗是多少?

网友:
好像我没说得很具体?
恩 这样吧,分类下。
最健康的是地暖式加热,这种方式是通过在地面铺装加热水管或者加热线达到升温效果,大家都知道热空气比冷空气轻的道理就明白为啥这样是最舒服了。
最省电无疑是空调(在南方而言)
最方便?意思是说可以移动的设备?那么油汀 卤素管式是首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M:
那么油汀 卤素管式是首先了。
有图片吗?我可能使用过,是不是灰色的散热铁片一样的东东? 看不到发热源的。用电效率能做到多少?

市场上有发热灯管,然后用反光板将热量定位到一定的范围内的, 定点加热效果好像不错。 不过估计效率很低。

网友:
回复 网友C:
空调上参数都写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老大 你还是安心买个挂式空调吧~~
无论是省电还是舒适感都是个不错的解决之道。
虽然油汀加热效果好的没话说,但是那玩意功率也是大的没话说,我印象里那玩意没有小于四个千瓦的···
至于卤素管效率太低了,无法和空调相比。
总而言之室外温度不低于8度的空调是不二之选^_^

网友:
做恒温一般用艾默生的datamate3000   20个平方最好用challenger3000.这样温场稳定点

楼主:
回复 网友M:
总而言之室外温度不低于8度的空调是不二之选^_^
哈哈,现在有一个比较痛苦的选择: 我们办公室的四部空调,之前购买时没有留意,全部是单冷的(品牌均是格力,东莞地区销售的空调你如果没有特别指明,基本上是单冷的)。

一般室外温度低于10度,才需要加暖。 趁着搬新厂,我在评估是否更换新的带加热功能的空调,或是新采购一些加热设备。

有比较专业的意见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空调好,杭州总比东莞冷些,有起码有3个月最低温在10度以下,用空调都没问题。
空调效率再差也不会比油汀差的。

而且它还是另外的成本,而且需要放在房子中间占个地方,空调起码会自己吹风的。

网友:
如果室外温度不要太低 还是空调制热效率最省电, 健康不一定

地源热泵我见别墅有用的,据说效率比空调还高,不过在徐州,我看他们打90米深井4口,主机标称功率才18kw,电功率4kw多吧

造价太高,主机体积也大,还不知道耐用性怎么样

还有一种地暖,或者暖气片,用暖气壁挂炉烧热水来加热,舒服是很舒服,我新房刚铺地暖,地面造价 55-85元/平方,燃气壁挂炉 4000-10000都有,比用电稍省点,貌似产生同样的热量,天然气的的价格是电的一半,但加上壁挂炉的效率,实际估计用天然气是用电的费用的75%

最方便就是用电暖气,尤其是40楼那种,热的很快,我买的是国产艾美特的 1800w也就300多块,我想和40楼的性能差距不会有价格差距那么大

没有最好的,各有优缺点,老大有米直接上地暖吧

网友:
广东的气温比较高,空调的效率还是比较满意的。怎么说也比山东开起来管用。现在办公室两间屋超过30平,开一个柜机,温度只设置到19度就已经热的不行了,外面还是零上。

网友:
发完看改了标题了,还是买对流式电暖气吧,最好 国产进口都买,对比测试一下效果差多少

最好买机械控温的,感觉电子控温的 不如机械的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是用空调采暖比较合适,但是在室外温度比较低的情况下空调的制热效果也会下降。比如我这边的室外温度小于3度时空调的外机就会频繁化霜(期间内机不出热风)会整天感到冷飕飕的。如果室外温度不低于10度的话,空调的制热效率绝对不会比电加热要差的。

觉得很好奇:东莞这边冬天不需要如空调之类的东西采暖吗?

网友:
回复 网友G:
问题就在这里了,吹这些的人,也是没有把室内外温度考滤进去,我想他们是这样算的,认为室内温度为开尔文零度,才有这3kw功率热能吧

38 楼正解

网友:
阿莫,标题是不是打错了一个字?

楼主:
回复 网友O:
觉得很好奇:东莞这边冬天不需要如空调之类的东西采暖吗?
东莞低于10度一年不到30天。

其中有一半时间会有太阳不冷。只余下15天。

只要风不大,不下雨,也不冷,只余7天。

也就是说,只有7天是觉得比较冷的。挺一下就过去了。

网友:
http://tech.163.com/digi/10/1028/10/6K2TGNLI001618VS.html

这个评测,仅供参考.

网友:
我刚好也在为 鱼缸设计 一个  低工耗的加热系统

除  改进 原有的 电加热   还 加入   阳光反射 (带追踪).. 白天利用阳光 加热  省下一些电费

网友:
20平的话,如果人员在室内时间较长,且有用电设备工作,只要做好密封,人工跟设备散发的热能就可以提高不少温度了,不过切记做好通风。

如果是快速提升温度的话,空调是首选,不过室内会很干燥,南方估计会好很多。

油汀功率是比较大,感觉这东西大功率的用电大小功率的没输出,升温也比空调慢很多,优点是提温比较均匀,不像空调吹哪暖哪,吹过去就没温了。

卤素管貌似就是市售的“小太阳”吧,点形的取暖装置,还能客串烧烤炉,据说不是很安全,不过这个没用过就不妄下结论了。

网友:
阿莫你可以到家电市场看一下,几百块钱的热风机一大堆,功率基本都是1500W的,估计1500W用于一般居室加热就足够了.发热元件都是PTC,理论上效率是很高的,少说也有95%以上.

机械工厂冬天必须用热空调,否则工人的手脚不灵活的,很容易发生工伤.

网友:
随便从网上找了几张空调的铭牌,空调的制热(制冷)量大于耗电量的。

网友:
一般进口品牌的空调制热好像都不带辅助电加热的,估计也是考虑到电加热能效比太低。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kzMzExNDA0.html
17:30之后看数据对比 希望对阿莫新厂设计隔热制冷有所帮助

网友:
买台窗机反装不知道行不?

网友:
华南地区的空调应该都是单冷的
加热功能很少用到

5度以上用不着加热的

网友:
空调效率高,这个没异议的,现在好多高档的热水器都用热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P:
空调效率高,这个没异议的,现在好多高档的热水器都用热泵的
我家的电热水器不知道是不是。 加热时显示的功率是惊人的20KW。

网友:
回复 网友E:
在张家界流行一种取暖方法好像很少在其它地方看到:烤火架。
这只适合从着不干事打牌吃瓜子..我家有一个.听你这么一说我也确实只在我们那见着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怎么会呢,那是速热的。直开直洗~
话说不知道可否改装下单冷空调呢?
回复 网友Q:

现在无烟煤的价格已经很高了,长江以南地区的老百姓已烧不起了···
貌似山区的都是烧木炭?

网友:
采购加热电器

网友:
其实算来算去 还是换空调吧。 制热效果好,还省电。

旧的空调可以卖了 或者换一些节能效果的新的所谓变频空调?

直接制热的那些耗电量太大了。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室内机和室内机互换一下位置 :D,不过到了夏天还得换回来,而且室外机的风扇声音太大了点。

其实单冷要改热泵也不算太麻烦,加一个四通换向阀、高压开关、毛细管和相应的控制板(山寨的通用板才几十元)等就可以了,找个熟练的制冷技术人员就可以搞定,成本也不高。

btw,像广东这样的地方冬天温度不低,买冷暖型空调足够了,没必要带辅助电热(长三角、长江以北地区冬季温度低,制热效率低,所以才需要)。

另外,空调的COP值一般在3-4(额定工况时,夏天温度越高、冬季温度越低则COP会下降),即,1kw的耗电可产生3-4Kw的冷量/热量,多出来的换热量是从室外空气中排热/吸热的(另外还有压缩机的做功),所以还是符合能量守恒定律的。

网友:
1、买变频的空调,南方的就选格力的。之前有过一个帖子讨论过,把美的贬得体无完肤。
2、带热泵的空调在很冷同时下雨的时候也可以用。我记得见过一台室外机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也能正常使用,当时气温是10度左右。
3、20平方就买柜机。
4、阿莫你那个电热水器是很小的那种即热式吧。

网友:
在东莞城区家庭的话,从成本的角度考虑,直接用电炉丝(上面有人提到过)+风扇就可以了.
如果是工厂车间,最好就是用热泵空调.20-10=10,也就是说,略小于夏天32度制冷到22度的电量(平均值)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家的电热水器不知道是不是。 加热时显示的功率是惊人的20KW。

热泵在加热一个东西的时候必然把另一个东西变的更冷,能量守恒定律嘛,如果没有吹冷风的出风口什么的就肯定不是。而且这种热泵加热器肯定比空调贵,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空调+水箱。

网友:
一直也为冬天犯愁,宁波地区一年也有3、4个月的低温天气,干活很冷,是南方那种阴冷,空调感觉上很耗电,看网上有卖那种采暖炉,用的是蜂窝煤,取暖.烧水.做饭.使用热水.烘干衣服......等功能,不知道网站上有北方的朋友否,能说下效果吗?还有安装是否方便,很倾向于采购这种采暖炉,价格是900左右,不过需要铺设水管道及暖气片。

网友:
北方装空调是不是一定要买电辅助加热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Q:
现在无烟煤的价格已经很高了,长江以南地区的老百姓已烧不起了···
貌似山区的都是烧木炭?
烤火一般用黑炭,
不过还是喜欢火坑,烧的一般是粗柴再堆枯树叶.
一群人围着,烧烧红薯,板栗.花生,或者炕上的腊.Rou.,
不过一般烤火那会,都是杀年猪了.新肉直接挂在下面,伸手可取.
呵呵,我基本不吃肉.红薯一般烧得比较多.

网友:
厂房啊,那当然是天然气壁挂炉啦。

使用超省钱,温升超快。全自动的。

网友:
还是买一个燃气锅炉比较好,在北京120平方米的套房,一个冬天(5个月)2000元左右的燃料费,在南方,燃料费可以忽略不计了。另外感觉比空调不知道要好多少。虽然南方不是太冷,但湿冷湿冷的干活效率不高。管道、暖气片安装之类的活,想必也难不倒阿莫。锅炉不用买太好的3000左右就行,暖气片在车间里用也不用好的,铸铁的就行,一般的镀锌水管。我以前在湖南生活过很长时间,冬天的那个难受就不用说了,现在还在后悔当初怎么不知道装暖气。

网友:
回复 网友R:
理论上的东西俺说不出来。
以实际使用感觉来说:
俺在广西,冬天(0°~17°)对咱来说是很冷的了。感觉空调在低过17°以后就没有效果了。只
有使用电暖风才感觉暖和。俺的几个用冷暖空调的朋友也是同样感觉。

我在北方,冬季室外0度左右,开空调,室内可以升到20度左右,家里使用集体供暖,办公室全靠空调。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怎么觉得热泵空调是一个骗局啊,用1kw电收集了3kw的热量,何不再拿这3kw热量再去发电啊?那你就发财了

地源热泵是真的,工作原理与空调相同。

看看一般空调的工作:夏天,把室内的热量搬到室外,然后在室外气温30多度的环境中强制散热(散热有点难度吧)
                    冬天,把室外的热量搬到室内,在室外要与0度的空气做热交换,吸取热能(又有点难度了)

地源热泵的工作:    夏天,把室内的热量搬到室外,然后把热量用地下水(差不多15度水温)吸走,15度的液体流动,带走热量的能力
                          比30度的空气高得多(就算相同温度,水导热速度也比空气好)
                    冬天,把地下水里的热量搬到室内,室外机在12度左右的水中吸收热量,送到室内,是不是比在0度的空气中吸取
                          热量要容易的多?

实际情况:在北方地区我见过的个人家里安装的地源热泵,制冷与制热都比一般的空调快一些,尤其是室外气温低于零度的冬季,一般的
          空调虽然还能够制热,但是效果已经差很多了,室内温度提升很慢,而此时地源热泵空调的室内机却依然可以吹出呼呼的热风
          ,制热效果非常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G:
有温差才有热能,有气压差才有风能,有水位差才有水能,
室内外温度都差不多的,哪来的空气能

呵呵,空调可以把室内外的温差拉大,比如夏天室外35度,室内22度;冬天室外0度,室内20度

楼主:
回复 网友S:
4、阿莫你那个电热水器是很小的那种即热式吧。
不是,是很大(80L),很贵(5000元)。

品牌 AO.史密斯

网友:
阿莫还没睡啊,冬季取暖设施,还是考虑用空调吧。

对了是不是要到北方买货购买销往北方的冷暖空调才行?

今晚室外岭上1度,给孩子的卧室开空调设定温度20度,挺舒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T:
前两天刚买了一个电暖气,据说效率挺高,可做到室内温度较均匀。可外接控制器控制多台电暖气工作,如果不接可实现7档温度可调,防冻等功能,给阿莫参考,以下是我购买的链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911001364,我买的这个用于12平方室内采暖,当然还有功率大些的。
唉,卖家应该给我优惠的,还没用上就给免费做广告了。
做工不错,说是原装,包装很好,但是到家拆开还是有一角有点变形。
图片不是我的,是买之前在网上找的,买回来对比是一致的,除了功率。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34/ourdev_595964pv0cw4.jpg'......

这位师傅能否有空拍个内部图片?另外这机子是可以嵌入墙壁式安装吗?天冷孩子不愿洗澡,浴霸头顶热,下身凉,修改不好。为了孩子,想在浴室安装一个。烦请写个使用情况说明,谢谢。

网友:
单论能效肯定空调好
而且本来就要装空调的了,何必搞多一个东西占地方?
东莞不可能没有冷暖空调卖的,至少各品牌的高端货全部是冷暖两用的变频空调,实在不行京东解决
本来冷暖就很好搞,压缩机进出那里搞个阀门交换一下就行了

然后热泵的原理,大物课本应该就有

网友:
你这个温度用空调没问题

无论选择哪种取暖方式,可以这么计算所需的热功率

每平米按照350计算应该差不多

20*350 = 7000

也就是说,你需要选择一个制热能达到7000的空调。
输入功率大约是2000-3000W吧

直接电热的油汀等,热效率一律是100%,但可能散热不够均匀。
一般来说,表面为黑色,表面积足够大的或者有强制通风换热的为好。
北方有的小区试验过电热膜之类的取暖,表面温度很低,温度均匀舒适。
不过电费太高,价格超过燃气的分户取暖
选择电暖器,油汀之类的,也要达到总功率7000W,否则只能是局部取暖。

空调的缺点是投资比较大,出风热,会让人感到干燥,特别是南方人不习惯。
要想舒适,可以考虑壁挂式燃气炉,铺设地暖,不过这个造价.........

网友:
南方室外温度比较高,热泵效率很高,推荐。
北方不行,当低于0度时,热泵效率变的很低,所以到北方买的空调都是带电加热的。

网友:
20m&sup2;用电油汀合适,搬来就用,不用就搬,战略机动性强,战术性能也很好。

网友:
他是最省能量的热机,但仅是理论上能实现   第一阶段,温度为的等温膨胀过程,系统从高温热源吸收热量;第二阶段,绝热膨胀过程,系统温度从 降到;第三阶段,温度为的等温压缩过程,系统把热量释放给低温热源 ;第四阶段,绝热压缩过程,系统温度从升高到。他研究的结论,就是人们总结的卡诺定理,其核心内容是:在相同高温热源与相同低温热源之间工作的一切可逆卡诺热机效率相同(在实现热的动力过程中,不存在任何不是由于体积变化而引起的温度变化的热机) 学物理者必知的逻辑证明卡诺定理及热力学第二定律错误 源自科技创新导报2010年25期10页

卡诺热机原理里清楚写着是从高温热源搬到低温接源,38楼的几个图片中都有写T1>T2字样

现在是T2>T1,条件与热机不符,根本就不会省电

网友:
回复 网友U:

如何拉大啊,先把室外拉得比室内高,再从室外搬热进来吗,那不是要N倍的电了,还不如电阻加热了划算吧

网友:
热机最好就搬地热,冷机就最好到海底或高空搬冷空气,但搬运管道得隔热才行,要不然半路就把给损耗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U:

我知道地源热泵是真的,因为它符合卡诺热机的工作条件。但所谓的空气能热泵,我是真的不能理解,上面也有人说了,如果T1>T2,开窗即可,用不着热机,如果T1<T2,用热机就不如用直接电阻省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V:
20m&sup2;用电油汀合适,搬来就用,不用就搬,战略机动性强,战术性能也很好。
电油汀能在新蛋、亚马逊、京东上推荐一个品牌与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W:
一直也为冬天犯愁,宁波地区一年也有3、4个月的低温天气,干活很冷,是南方那种阴冷,空调感觉上很耗电,看网上有卖那种采暖炉,用的是蜂窝煤,取暖.烧水.做饭.使用热水.烘干衣服......等功能,不知道网站上有北方的朋友否,能说下效果吗?还有安装是否方便,很倾向于采购这种采暖炉,价格是900左右,不过需要铺设水管道及暖气片。

引用图片

(原文件名......
我有同事装,效果还凑合,每天4块蜂窝煤,至少家里能伸出手,不过要想舒服,蜂窝煤也是要烧不少的

网友:
办公,居家对通风无特殊要求选电热好。

机床操作、装配、对通风有要求的地方用浴霸灯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U:
我知道地源热泵是真的,因为它符合卡诺热机的工作条件。但所谓的空气能热泵,我是真的不能理解,上面也有人说了,如果t1>t2,开窗即可,用不着热机,如果t1<t2,用热机就不如用直接电阻省电了,

空调不是空气能热泵吗?

网友:
我买的是这种样子的(不是在下面的店里买的),在新蛋、亚马逊、京东上没有找到,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777966126

我去商场看过 那种扁平的里面是电炉丝的,这种是一根管子上面有散热翅片

感觉好一些,开关在脚上,不用弯腰就开关了,1800w的没有出风口,那个2100瓦的才有

要是从效率来说油汀和这个没有区别,不如买这种了,我买过桑普的油汀,1000多块,没有感觉

效果有什么不同

要是车间通风好的地方使用,还有3种少见的取暖方式可以参考,
1 燃气取暖器,就是带块蜂窝砖的燃气灶,废气直接排室内,有个韩国牌子
2 燃油取暖器,日本产的,烧航空煤油的,也是废气直接排室内
3 燃油的风机,烧柴油的,就是大号鼓风机出口用柴油炉子加热,吹出来就是热风,见过我们那老外的维修车间用

网友:
回复 网友X:
还是买一个燃气锅炉比较好,在北京120平方米的套房,一个冬天(5个月)2000元左右的燃料费,在南方,燃料费可以忽略不计了。另外感觉比空调不知道要好多少。虽然南方不是太冷,但湿冷湿冷的干活效率不高。管道、暖气片安装之类的活,想必也难不倒阿莫。锅炉不用买太好的3000左右就行,暖气片在车间里用也不用好的,铸铁的就行,一般的镀锌水管。我以前在湖南生活过很长时间,冬天的那个难受就不用说了,现在还在后悔当初怎么不知道装暖气。

我家很不幸就是你说的燃气锅炉,韩国庆东的据说要1万多。(开发商配的)
等效功率是22kw,启动的话20分钟可烧掉一个气(北京价2.05元/立方米)
我家是156平,一个冬天下来采暖加洗澡做饭一共需要4000多元。一般温度烧个18度左右,还不算空调采暖的电费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S:
4、阿莫你那个电热水器是很小的那种即热式吧。
不是,是很大(80l),很贵(5000元)。
品牌 ao.史密斯
我家(40l),很 (888元)。
品牌 ao.史密斯

网友:
回复 网友Y:
我买的是这种样子的(不是在下面的店里买的),在新蛋、亚马逊、京东上没有找到,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777966126
我去商场看过 那种扁平的里面是电炉丝的,这种是一根管子上面有散热翅片
感觉好一些,开关在脚上,不用弯腰就开关了,1800w的没有出风口,那个2100瓦的才有
要是从效率来说油汀和这个没有区别,不如买这种了,我买过桑普的油汀,1000多块,没有感觉
效果有什么不同
要是车间通风好的地方使用,还有3种少见的取暖方式可以参考,
1 燃气取暖器,就是带块蜂窝砖的燃气灶,废气直接排室内,有个韩国牌子
2 燃油取暖器,日本产的,烧航空煤油的,也是废气直接排室内
3 燃油的风机,烧柴油的,就是大号鼓风机出口用柴油炉子加热,吹出来就是热风,见过我们那老外的维修车间用

废气排放到房间里的,很容易出人命!!!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X:
还是买一个燃气锅炉比较好,在北京120平方米的套房,一个冬天(5个月)2000元左右的燃料费,在南方,燃料费可以忽略不计了。另外感觉比空调不知道要好多少。虽然南方不是太冷,但湿冷湿冷的干活效率不高。管道、暖气片安装之类的活,想必也难不倒阿莫。锅炉不用买太好的3000左右就行,暖气片在车间里用也不用好的,铸铁的就行,一般的镀锌水管。我以前在湖南生活过很长时间,冬天的那个难受就不用说了,现在还在后悔当初怎么不知道装暖气。
我家很不幸就是你说的燃气锅炉,韩国庆东的据说要1万多。(开发商配的)
等效功率是22kw,启动的话20分钟可烧掉一个气(北京价2.05元/立方米)
我家是156平,一个冬天下来采暖加洗澡做饭一......

你家156米配22KW貌似有点不够。
不知道你的暖气是什么形式?

一般来说,地暖最好。
其次是小容量大面积的暖气,低温,快速循环
传统的铸铁暖气不适合燃气炉。

另外,门窗是否改造过?

韩国庆东的应该不值1万,这个牌子不是很好。

我家里也是壁挂式燃气炉,也是开发商配的,意大利依玛。
质量也不是很好,维修过,配件天价。
一个三通一个风扇加起来就2000多,我看成本顶多100-200。

不过使用效果还是不错的,暖气换了,门窗改为断桥铝的。

比集中供暖的最大优势就如现在,北京集中供暖没开始,而我家里早已低温循环运行了,屋子里一点都不冷。

网友:
阿莫啊 你还是卖个壁挂式空调算了吧,相信我没错滴。
我怕冷,所以之前早就琢磨过,我发现 如果想热得快,油汀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 如果室外温度不低于8度的话,用空调在达到同样的效果下,是最省电的。
至于不少童鞋提到的地热那是最舒适也是最烧钱的~~当然 如果是开娱乐场所(比方说怡红院啥的=。=)那这钱不能省 (*^__^*) 嘻嘻……
因此 折算下来,在广东用空调的性价比是最高的 嘿嘿
另外 我之所以推荐壁挂式空调的原因是,柜机的进风口是在下面(离地面很近)很容易把灰尘吸入进去然后又从出风口喷出去~~
别小看这点,使用柜机的朋友应该会发现开空调不超过三天,家里的电器上就是一层灰,这就是柜机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V:
20m&sup2;用电油汀合适,搬来就用,不用就搬,战略机动性强,战术性能也很好。
电油汀能在新蛋、亚马逊、京东上推荐一个品牌与型号?

你还是卖个壁挂式空调吧

网友:
地源热泵还是不错的,利用地温恒定的特点,一般地温常年都在15度左右,无论在冬天还是夏天相比室外地表的温度都是有巨大差别的,所以就可以利用这个温差的啦,嘿嘿嘿,如果地源热泵打通了地下温泉那就发啦

网友:
其实广州也需要采暖?我在广西冬天都不用开。

特别是生产车间。热火朝天的,不用空调我看整个车间都是热的。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Z:
其实广州也需要采暖?我在广西冬天都不用开。

特别是生产车间。热火朝天的,不用空调我看整个车间都是热的。哈哈

我现在才一件短袖,冬衣都没有几件。

网友:
有个想法:利用太阳能热水器加热水,然后通过循环泵到房间,再通过制暖片制暖,不知道效果如何?
优点使用费用低,缺点是没太阳不行,整个储水箱能否支持足够时间?
曾经考虑过利用此方法来实现地暖。

网友: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

1.热泵与热泵的工作原理

    热泵技术是近年来在全世界备受关注的新能源技术,目前较多地应用于冷暖空调机。日常生活中泵的应用很多。泵是一种提高位能的装置,根据用途不同有水泵、气泵、油泵等。水泵主要是提高水位或增加水压;气泵主要是增加气压;油泵主要是用于供油系统和油压设备。人们使用的打气筒也是一种简单的注复式气泵。这些泵都是对接触的物质直接作功。

    “热”不是物质,而是能,广泛的存在于自然界中的各类质的物体中,这些物质,我们认为是热的载体,载体可以是固体(如金属)、液体(如水)、也可以是气体。热的传递方式有对流、传导和辐射。“热”必须通过载体携带并传递,不同载体主要传递方式不同。热泵顾名思义就是泵热的装置。按照新的国际制冷辞典的定义,热泵是以冷凝器放出热量来供热的制冷系统。热泵按工作原理可以分为蒸气压缩式、气体压缩式、蒸气喷射式、吸收式、电热式、半导体式和电化学式多种。而目前应用最普遍的应当是蒸气压缩式热泵。它的工作主要是靠电力驱动的压缩机使热泵工质在压缩机、热交换器、节流装置等部件组成的闭合回路系统中进行循环,通过工质状态的相变,将低品位热能转化为高品位热能。低端吸热制冷,高端放热制热,周而复始的循环得到的是制冷又制热的双重效应,目前较多的应用于冷暖空调。

    热泵系统的工作原理。蒸发器吸收热后,其工质蒸发生成的高温低压过热气体在压缩机中经绝热压缩变为高温高压的气体,经冷凝器定压冷凝为低温高压液体(放出汽化热,而制热)。液态工质经降压绝热节流为低温低压液体,再进入蒸发器定压吸收热源热量,并蒸发变成过热蒸气重复下一个循环。所以利用热泵热水机释放到水中的热量不是直接用电加热产生出来的,而是通过热泵热水机把热源搬运到水中去的。
利用少量高品位的电能作为驱动能源,从低温热源高效吸收低品位热能并传输给高温热源,达到了“泵热”的目的。热泵技术也是一种提高能量品位的技术,它不是能量转换的过程,不受能量转换效率极限100%的制约,而是受逆卡诺循环效率的制约。其搬运的能力与投入热泵的电能之比称为制热性能系数又称能效比(用COP来表示)。

    其理论效率为:(工作温度+273)/温升△T。当工作温度25℃,△T为20℃时,理论制热系数就可以达到COP理=15。

    但是实际当中,电动机效率=0.95,压缩机效率=0.8,换热器效率=0.9,系统效率=0.8,则总效率为0.95×0.8×0.9×0.8=0.55.COP实=15×0.55=8.25.

    这就是说投入1KW的电能来搬运热量,理想最高可以搬运8.25KW的热量.

    2.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的优势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就是把空气作为低品位热源,通过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得知与常规热水产热系统相比,空气源热水系统具有以下优势:

    2.1资源丰富。地球上百分之九十几的能量是来自太阳的,太阳能数量巨大,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系列的常规能源,譬如煤炭、石油都是太阳能长期转换的结果,而这只是相当小的一部分能量。另外一大部分能量都以地流热、辐射热等形式存在于空气中。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就是将空气中的这些热量和其他低温热源中无法利用的潜热及工业排放的废热通过泵搬运到水中去,从而使水变热。

    2.2技术的日趋成熟。国际上美国空气源热泵热水器已经有20多年历史了,澳大利亚也在15年前就开始研制同类产品,国内虽然起步较晚,但在国家重点扶持和科研、生产部们的不断努力下,目前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的生产已初具规模,部分厂家产品已达到或超过国际先进水平,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的产业化和产品质量的提高,为我们的尝试提供了条件。

    2.3优越的经济性。空气源热水系统利用很少的电搬运几倍的热量,年节约率高达80%以上。

    2.4良好的实用性。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采用的是容积式储热方式,在短时停电停水的情况下可连续供热水,且费用低于常规热水系统,连续供水还可减少管道腐蚀,延长管道寿命并保证水质清洁。

    2.5无以伦比的环境效益。空气源热能是无污染能源,这是其它能源所无法比拟的,在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今天,这一点更为重要。

3.探索过程

    3.1热泵机组的选定

    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顾名思义关键在于热泵。要靠热泵把存在于空气中的低品位热能搬运到水中去来把水加热,一就要求压缩机能承受高温高压;二要求有较大换热表面积的蒸发器,与空气接触的表面积越大,在同等条件下能搬运到的热能就越多,能效就会越高越节能;三是高性能的搬热的工质(也称冷媒),要能在严寒的冬季把寒冷的空气中低品位的热能采集提高搬运到水中去,要求工质的两态(液态与气态)转换温度点要低于-25℃,同时要能产生65℃的热水又要求工质的临界压力要低,否则压力太高对压缩机不利或使压缩机进入高压保护而制不了高温热水。

无论是锅炉还是其他形式产生热水,人们总希望水的温度越高越好,我们经研究才发现这是一个误区,水温太高水的循环能力会相应减小,一般的水质在65℃~85℃之间是强结垢区,65℃以下是弱结垢区,如果达到85℃以上就会行成坚硬垢,会阻碍热水系统内部的水循环,影响水温。国际上生活标准热水为60℃,洗浴用水为40℃-45℃,利用低水温,大容量的办法可以提高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AA:

没在网上买过这种比较大的些的电气。我们北方进入10月下旬到供暖前,气温变化很大,一下子冷下来,我们家每间房子超不过15平米,感觉用这个合适。
我在超市买了一个 美的 的,老婆、孩子感觉还很喜欢,手脚不凉了,室温没具体测,估计怎么也得在20度以上,没有空调的噪声。这种东西最重要的是不要漏油吧。

网友:
我现在也在找房子。合适的房子不好找....

网友:
用壁挂炉,技术成熟,效果好,即能取暖,又能供热水

网友:
以前在哈尔滨时有人说南方居住能耗低,当时我还信以为真。结果到了苏州之后,发现纯属无稽之谈。去年在苏州开始过第一个冬天,冷,真冷!那阴雨连绵的日子尤其冷。我住的屋不到16平方米,有春兰壁挂空调,开起了就是杯水车薪。我晚上冻得都睡不着,后面同事说要盖两床被子,照做了果然有效。今年夏天又觉得苏州7月到8月末差不多天天是桑拿天,热。有人说在苏州过夏天一定要有空调才行,否则要死人的,真是这样。所以苏州的空调都是可以制冷制热,一般人家冬天也要用的,只有一些老年人才舍不得。老板家有两部空调,至少有一部是立式的,他们家就挺温暖。
电油汀,我们哈尔滨也叫电暖器,小面积使用还行。我现在就买了一个1600W的,美的的,299元,看看是否有助于挨过这个即将到来的冬天。

网友:
回复 网友AB:
以前在哈尔滨时有人说南方居住能耗低,当时我还信以为真。结果到了苏州之后,发现纯属无稽之谈。去年在苏州开始过第一个冬天,冷,真冷!那阴雨连绵的日子尤其冷。我住的屋不到16平方米,有春兰壁挂空调,开起了就是杯水车薪。我晚上冻得都睡不着,后面同事说要盖两床被子,照做了果然有效。今年夏天又觉得苏州7月到8月末差不多天天是桑拿天,热。有人说在苏州过夏天一定要有空调才行,否则要死人的,真是这样。所以苏州的空调都是可以制冷制热,一般人家冬天也要用的,只有一些老年人才舍不得。老板家有两部空调,至少有一部是立式的,他们家就挺温暖。
电油汀,我们哈尔滨也叫电暖器,小面积使用还行。我现在就买了一个1600w的,美的的,299元,看看是否有助于挨过这个即将到来的冬天。

南方是阴冷,住久了就习惯了。床上垫毯子就行,或者上电热毯,没必要两床被子。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U:
如何拉大啊,先把室外拉得比室内高,再从室外搬热进来吗,那不是要n倍的电了,还不如电阻加热了划算吧

呵呵,你还是没弄明白,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即使室外温度低于室内,空调还能从室外把热量搬进室内。

网友:
回复 网友U:

hefq 何访贤真的是一根筋,怎么就是转不弯来呢。

空气能热水器这个说法没有错,对于能效比大于1:1的空调来说,消耗的电能是小于其所转移的热能的。

也就是说,1:2能效比的热泵热水器,耗电1000W的就可以相当于2000W电热管的热水器了。

又因在不考虑散热和线路所带来损耗情况下,电热管热水器的效率本身就近似于100%:所有消耗的电能都转换成了热能。

相比之下,空气能热水器用更少的电,产生更多的热(这个热能也不是凭空产生的,是通过室外机从室外空气中提取的),所以称为空气能不算错。

对于取暖的选择来说,在室外温度高于0度的南方地区,用空调肯定是最好的,也没有安全问题。

因为无论你用其它任何一种用电的取暖方式(红外、电炉、PTC热风机等等),其热效率都只是100%(耗多少电产生多少热能),而且会有安全上的问题。

燃烧的方式最不可取,一不小心就一氧化碳中毒了。

网友:
我发现大家在纠结室外温度低于室内温度时温度如何转换的问题。
不知道我有没有理解错大家的意思啊,我发现大家都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转换温度的媒介。
氟利昂在液态状态下的温度只有-40.8℃ 也就是说在特定的压力下哪怕室外温度只有零下也可以正常的吸收到热量从而完成转换成气态。

网友:
最重要的是房间的保温措施,因为南方的房子基本上都是没加保温砖的,所以,你不管用什么方式加热,热量的散失就会导致你加热系统的不节能。最好是在装修的时候把墙壁贴上泡沫板,窗户改成双层的。能耗就会少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C:
最重要的是房间的保温措施,因为南方的房子基本上都是没加保温砖的,所以,你不管用什么方式加热,热量的散失就会导致你加热系统的不节能。最好是在装修的时候把墙壁贴上,窗户改成双层的。能耗就会少很多

我家泡沫板厚道是8cm,窗户入住时就是双层的,冬天自己配了个棉窗帘。但还是比较费天然气,2005年以后的房子质量在稳步下降
萝卜卖快不洗泥呀

网友:
生活的环境越舒服,身体的素质就越差。

网友:
上海等江南城市冬天家家使用空调制热, 因为长三角冬天湿度大,部分低价品牌空调停机化霜时间长,因而影响制热效果。

其实日本日立、大金 等公司的高端产品,最低制热温度可以低于零下30度。效率还可以保证大于1。

网友:
外形不是问题 焊接才是难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D:
上海等江南城市冬天家家使用空调制热, 因为长三角冬天湿度大,部分低价品牌空调停机化霜时间长,因而影响制热效果。
其实日本日立、大金 等公司的高端产品,最低制热温度可以低于零下30度。效率还可以保证大于1。

无需零下30度,只要零下10来度,空调就基本无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E:
有个想法:利用太阳能热水器加热水,然后通过循环泵到房间,再通过制暖片制暖,不知道效果如何?
优点使用费用低,缺点是没太阳不行,整个储水箱能否支持足够时间?
曾经考虑过利用此方法来实现地暖。

您这个想法不是很可行

主要是不可控,再一个,太阳能热水器一般都不是承压的
而暖气管路里一般都有一个大气压

再有,暖气一般不要换水,否则水垢问题严重

网友:
还能看到地源热泵的讨论呢,这个坛子真神奇

我来说说吧

地源热泵做工不是转移热量,是转移热量介质,消耗的n kw能量是指把介质转移的能量

热量介质转移热量的方式是 吸热蒸发,放热液化,就这么简单,介质就多了,N2,R134a,最简单的就是水,但是由于水蒸发需要的热量和转化的体积都很大,所以,一般只作为热交换的介质用,而不是热转移的介质

地源热泵利用地球蓄热,地下水冬暖下凉的特性,地下水的温度和室外温度比起来比较稳定,冬天比室外温度高,夏天比室内温度低,用来换热,热介质仍然是R134A,R23等

网友(2013-12-02):
引用 网友G:
有温差才有热能,有气压差才有风能,有水位差才有水能,
室内外温度都差不多的,哪来的空气能 ...

是热泵的蒸发器比外面空气的温度低,所以能从外面低温空气吸收热量

网友:
地源热泵是根据地温恒定来折腾的,不管春夏秋冬,地温总是不变滴。夏天如果能抽出来12度的井水,那直接用风机吹出来就行了,
地温冬夏季与环境温度总会有10~20度的温差,

网友:
有时人们考虑问题,是不能全信理论的,因为理论虽然是正确的,但是有时是和人们的感受相悖的.
比如,空调能效比可以达到3,但是空调制冷,人们很快觉得凉爽,空调制热,人们往往觉得不热,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空调虽然能效比高,但是功率密度小,出热的温度低,,比如说气温10度,制热时出的热风一般只有不到20度,如果要使房间迅速热起来,只能在房间同时安装譬如说5个空调才行,否则一个空调出来的热风在把房间加热到17-18度之前时,人们觉得还是不热.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大功率PTC加热,我到美国大瀑布住旅馆,外面是没膝的大雪,刚进房屋像冰窖一样冷,打开电暖器,立即出来强大的热风,只有几分钟,屋里就可以穿衬衣了.我看了铭牌,热风机功率7千瓦,
所以我认为南方本来不太冷,现在2000瓦PTC暖风机也就100元,买上3-4个,同时开,用不了10分钟,屋里温度定会20度以上,然后只开一个保持就是了,这才是省电的概念.如果相信空调效率高,一个空调开了几个小时房中温度才缓缓上升,员工冻了几个小时不说,时间也该下班了.另外我也相信如果一个东西或产品是多用的,那它每个功能一定不如单一的,空调制冷又制热,一定不是最佳工况,转换部分一定容易出问题.只花一个空调的钱就能买十几个电加热器,问题就解决了.何乐而不为.
举个小例子,你要烧一大壶水,用2000瓦电炉要半个小时,如果用100瓦电炉,理论上要10个小时,实际你永远也烧不开.

网友:
人们往往说空调能效比可以达到3,举例时往往爱说1000瓦等与3000瓦,但是一个壁挂式空调一般是一匹的,对于冬天的房间温度,要提高十几度,实在是做不到啊,要想空调制热,普通房间也要5匹柜机才行,小打小闹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格力不是新出了-30度也可用的空调的?不过新产品,定价定不菲

网友:
10年帖子,
冬天低于10度时候,在上海15平米房间3匹制热都不行,因为室外机结冰厉害,空调要频频启动
除冰,也就是电热丝加热室外机化冰------这是白白释放到室外的能量,温度更低的话,热泵基本启动不了。
冰点是热泵的硬伤。

网友:
夏天人们穿的少,室温一般为30度或稍多点时,只要空调能降温几度到26度,就觉得很凉爽,可是冬天室温可以低到几度,至少要升温十几度达到20度以上,人们才会觉得暖和.所以制热功率应该比制冷要大才符合人体感受.
原来的机械式电表是有电流限制的,后来改成电子式的,对电流限制不敏感了,最近我们小区又由供电部门换了更新式的电表,我专门请教过,现在的电表没有功率限制,我问起那为什么超负荷会跳闸,人家回答是室内装的空气开关容量所致,而室内的空气开关是物业管的,你可以换大的就是了,供电部门是不管的,只要电线截面够大,就没有问题.所以我一定换一个加倍的,这样我可以在需要时用到8千瓦.冬天取暖和直热式电淋浴器就能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张家界流行一种取暖方法好像很少在其它地方看到:烤火架。

烤火架下放一个电炉,上面放一个烤火被,非常 ...

我们那是流行自制取暖桌,在桌上可以打麻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怎么觉得热泵空调是一个骗局啊,用1KW电收集了3KW的热量,何不再拿这3KW热量再去发电啊?那你就发财了 ...

这不是骗局!
我亲自做过试验!
室外温度零下5度,室内用600瓦小太阳,开一宿,室内温度只能上升一两度达到8—10度左右。
第二天,同样的条件,我又开空调,定到600瓦的功率(我用电度表反推功率),室温在20度。

网友:
因为每年只有一个月需要制热,选冷暖型空调能效比不高的,冷暖的因为要兼顾制热和制冷的能效比;反正制热都要消耗能源,获取方式无非就是煤.煤气.太阳能等,电能算是二次能源了.直接使用一次能源效率肯定高一点.想省钱的话把现有的空调内机和外机位置颠倒安装一下也可以临时应付应付.

网友:
好像有种小日产的柴油的家用锅炉的,装上散热片,据说不错。
我也在考虑自己去年造的那个房子上搞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