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调查,大家用S200PLC较多还是用S300PLC较多

楼主(2010-11-07):
如题,想清楚各位做控制行业的兄弟,用200较多还是300较多

网友:
是西门子的PLC吧?
200的肯定多,都是小型应用,300是中型机,一般是中型生产线用,没有可比性。

网友:
200=300*10以上

一个小型,一个中型,没法比。

lz这么问,你还没真正的做工控

楼主:
回复 网友A:
200=300*10以上
一个小型,一个中型,没法比。
lz这么问,你还没真正的做工控

2楼很有意思啊.

网友:
各个领域基本都是金字塔型的,高端的少,低端的多,PLC的应用应该也不例外

楼主:
多谢各位,因为涉及到一个产品的开发与定位问题,所以,还是想调查更多些信息.

网友(2011-04-05):
要看是那个行业,
S7-200一般用在某一设备中做为辅助控制,用它独挡一面的机会较少,而S7-300一般在唱角的,它主要用在中小型模拟量数据采集、控制及中大型的数字量采集、控制。S—-200的控制点一般在80以内,S-300控制点一般在1000以内,S-400的控制点都是以K计算(以上的控制点是指数字输入输出点)。

网友:
如果用S7-200能完成的,就不会用S7-300,这两种机型各有各的特点,用处都很多,当然有人为了卖关子或增加卖点,明明可以用S7-200做的,忽悠说200是淘汰机型,非要用S7-300而多得利益,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2012-01-14):
S7-400。。。。。。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用s7-200能完成的,就不会用s7-300,这两种机型各有各的特点,用处都很多,当然有人为了卖关子或增加卖点,明明可以用s7-200做的,忽悠说200是淘汰机型,非要用s7-300而多得利益,那就另当别论了。
哈哈哈,这个都有忽悠啊

网友(2012-02-17):
我们这里300的多,的确大的设备都是300,小的都用的200

网友(2013-05-15):
这个问题有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