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如何设置特殊按键控制电脑的唤醒?

楼主(2010-11-07):
我发现笔记本待机(也可能是休眠)后只能按下电源键才能开启。但是这一功能在台式机就不好使。台式机待机(休眠)后,一碰键盘和鼠标就启动了,很容易误操作。请教各位能否通过系统的设置或第三方软件来避免使电脑启动的误操作呢?

网友:
设备管理器=》键盘鼠标的属性=》电源管理=》把 “允许这台设备使计算机脱离待机状态”前面的√去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才看到。实验了你说的方法后,我点击键盘还是能唤醒。不过可喜的是,原来我电脑是每次待机后马上就自动唤醒,看到你写的方法后我想到可能是网卡的问题,去掉前面的钩后,现在电脑不会自动唤醒了。

网友:
BIOS里面把电源模式高为S3就可以了(你的是S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