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蓄电池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0-11-07):
单位有些多年不用的蓄电池

我测量了下

拿来俩块

多年不用,只有5V了

请问各位大虾

如果我现在没有充电器

是不是可以

用12V变压器直接搭个

全桥的整流电路直接充电?

传说中的直流脉动充电大法??

多谢先

网友:
已经降到5V了,估计充不上电了。
小时候拆过一个充电器,用的是半桥整流,据说效果比全桥好,总之充电时电流不要太大就行了,其它的各种保护就不要想了,又不是专业做充电器的

网友:
我一直想问。恒流稳压可以吧?

楼主:
回一楼

对全桥整流没有半桥的脉动成分大

5V就充不上电了??

哭啊

白拿了,我一个人背上来,容易吗~~~~

回2楼

不同的电池,充电特性不一样

不过一般来说,开始的时候都是横流

即将充满的时候是恒压

最牛掰的充电方法

好像是冲一下,短路一下

电池寿命长,充电速度还快

忘了是那个日本公司的发明了

网友:
一般一年以上就不大行了

网友:
5V的蓄电池应该坏了,可以用脉冲修复法试着修复下

楼主:
问题没说清楚

是12V 的蓄电池

现在只有5V了

网友:
可以参照电动车的充电器做一个.
以12V/12AH电池为例,其它容量按比例算.
初始限流1.8A,限压14.4,
等电流降到0.35A以下.改限压13.8V不限流
一直接着,用的时候拿下来就成.
要做几个循环充放电,电池也许能恢复点容量.

不过你的电池放那么久了,感觉放坏了的可能很大
没坏的话,容量也会大受影响

像我有几块电池,容量现在只有4AH了.原来是12AH的.
这还是最好的一块呢.

如果初始电流很小,可以考虑加高电压,电流会慢慢上升的,
电流上升后就该限流了.要么充电电流很大,电池也会出问题的

网友(2011-01-09):
回楼主。

如果电池鼓胀了,那就没必要用了。

我之前有一个蓄电池是6V的,放太久没用电压只有3V左右,后面死马当活马医,往里面加电池补充夜,然后用半波式的脉动高电压充电,当时手头上有一个18V的变压器,直接加个二极管4007的,直接给蓄电池接上了,好像充了一天多。后面蓄电池电压居然恢复到6V左右,然后改成大电流充电。电池又可以用了。

网友(2011-04-10):
1988年,我修好了上述电池50多个。方法如下:1、首先要保证不少电解液,现在一般为胶体不会少的;
                                          2、电池一般使用时间没有接近终止期(主要是里面的铅板没有坏,修复才有意义);
                                          3、用老式电视的电源变压器(17V),次级线径在0.6-07左右,不能太大(12V  20AH电池),否则不安全;                        4、用4只1N5404(3A)整流,接上待修电池,充1-2天就能修好,开始电流小,后来大,但是由于变压器容量的限制,电流不会超过1。5A,按照1/10  =20AH/10=2A 计算电流,合适。
                                           5、充电时电池盖子要打开(稀H2SO4电解质的),胶体不用。

网友:
充电的关键是不可以过压!

那么就不可以以电流来衡量, 严重硫化的电池,很小的电流,都可能过压.  过压了就会招来更大的伤害.

单格端电压不得超过2.3V.   如果可以监测单格,就相对比较好办.

如果只能测到两端, 就要大大的留余量.  不合适直接上2.3×6=13.8V
因为难保6格中有高有低.  就难免会有超过2.3V的,就会损坏.

可以用一个小电流,很可能会是安时数的1/100--1/1000.     用串电阻获得,  不要可调稳压源.
先把5V提到不要超过12V.     不看电流,只看电压,  这是关键!

充一段时间,这电压不但不升高,反而会降低,才是正常的,
分几次逐步调高电压,向13V靠拢......   这个过程就是活化过程.   可能要几小时.

基本正常以后,再用几十分之一C的电流慢慢充,   电流小点好.
······
前提,电并不干涸.

网友:
9楼11楼上是高手,学习了。(怕被误解不用“专家”一词,)

网友:
我一般要串个水泥电阻的,而且必须有人看着

网友(2012-02-18):
我原来冲100AH的启动电瓶,用一240w,24V的幻灯机变压器,20A二极管串一个3Ω的大线绕电阻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