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PSoC3前景怎样?

楼主(2010-11-07):
如题。。。。。最近想玩玩PSoC3。。。。。大家觉得他前景如何?

楼主:
回复 楼主:

啊欧  为啥没人说说呢?

网友:
PSoC3/5的确有它自己的特点,主要是比普通单片机可以相对灵活配置,模拟部分,可编程数字部分,全放在一个片子里。
但是仔细看它的产品线,又好像并不是完全可配置的,浪费的模块总是会出现,所以也就是不能适合所有的解决方案。
比如,比较通用的模拟模块,小规模的用户可订制数字模块,这样的应用里应该会有前景的。(高速模拟电路和大规模数字电路的
应用还欠火候)同时,取决于Cypress的营销策略,据说Apple的Iphone等产品都采用,有抓大放小的倾向,如果没有好的技术支持,
除非你很强,不然不同于普通单片机的开发思想和环境,很难做好项目。
还有就是价格,一片PSoC等于或大于单片机+CPLD+模拟散件的话,相信大多数工程师还有老板们,也不会扔掉早已习惯的AVR,51等
方案,转用PSoC,一旦供货有风吹草动,自己也出不了货。
PSoC价格公道才是正道。
本人其实也对它很期待。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这么觉得  成本太高  不考虑体积的话用PSoC就不太合适了的

网友:
功能很强大,关键看你的项目是否能充分利用它的模拟资源,如能充分利用,那你就会发现物有所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功能很强大,关键看你的项目是否能充分利用它的模拟资源,如能充分利用,那你就会发现物有所值

起初我看好PSOC3,也是因为它的模拟模块,数字模块也还可以.
可是上个PGA玩玩,到48倍时带宽已经惨不忍睹,就只有220K,
我的信号在500K左右,下降到16倍估计才勉强能用,倍数又不够,
还得加一级放大.
数据手册的参数全都TBD,模拟没有参数是盲人摸象,什么时候能正式发布啊.

我的应用是,OPAMP SC/CT全用了,还不够,比较器和数摸变换不用,也挺浪费的.
38系列较贵,想用34系列,再外加一些模拟器件使用,那个不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比较器和运放可以相互配置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感觉PSOC3虽然量产了,怎么还不太成熟的样子.
你和代理打过交道?技术支持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关键是资料不充分,书也少,讨论也少

是,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