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个忙,无线通信问题,1个广播,多个接收,最简单的用什么方法

楼主(2010-11-07):
1个广播,多个接收,最简单的用什么方法,zigbee还是nFR技术,还是别的,请指点一下。
最好能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参考一下。谢谢了
对了,通信距离不用太远,30米就可以了,但通信环境不好。
再编辑补充,发射的只管发射,接收的只管接收,不用来回通信。

楼主:
不会吧,点击29下,没有一个回答,自己顶一下。

网友:
NRF24L01或者同类 都能满足你

1个同时接收6路不同信号。淘宝卖不带放大的十多块,空旷30米一般没问题。

如果只是单向发射接收

配置地址:一个发射,其他均为相同的接收地址,就能满足你的要求

这方面代码资源 论坛一大把,AVR 51 STM32 平台都有

网友:
要看你的数据量有多大,对数据的传输速度有什么要求?如数据量小,传输速度也不做要求的话,用很传统的 315M/433M 接收发送模块就可以搞定.

网友:
低本的,315M/433M 超再生或超外差接收,+发送就可以搞定啦,用不着zigbee吧。

楼主:
再问,多物体运动,速度30KM/h。一个总控发射信号,其他接收。
有点像机械足球比赛了。还有,如果各各小车也广播发自己的信号,让别人接收,这又如何选择通信模块?
数据量不是很大。

网友(2018-02-12):
NRF就可以实现,之前做过一个6路发送,1个接收的

网友:
WIFI   UDP 广播

网友:
可以试试lora

网友:
lora和fsk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