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 VB RS232串口通讯函数怎么用?

楼主(2010-11-07):
请教一下,MACH3 VB RS232通讯函数怎么用?,我现在有一个直流伺服驱动电机,支持RS232通讯,我现在想把它用在MACH3上,做主轴用,本来是想用脉冲来驱动的,但是脉冲驱动需要有500K的脉冲才行,MACH3达不到,现在想用通讯来做,我看MACH3 VB里有关于串口通讯的命令函数,好像是“SendSerial”,就是不知道怎么用,谁用过?能不能给我一份例子啊?或是相关资料,谢谢!

网友:
菜单里设好端口,波特率,直接可用。

后面跟一字符串。

网友:
多讲一句,好像不能读入RS232。为了实现这个,可以直接用读写port代替现成的串口函数。

楼主:
谢谢,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啊,我不太会用。

网友:
恩,我觉得你当务之急,是搞清楚你的电机能接受什么样的命令。如果把命令集贴出来,或许可以帮你定制几条M命令来调速。

不知道你要什么例子,这个命令没什么特别的,在mach3的VB窗口里输入
Call SendSerial ("Hello")
就从串口发出去了,前提要在菜单里设好用那个串口。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可以了,谢谢Argee!

直流伺服驱动电机串口通讯协议 (原文件名:123.jpg)

网友:
不谢,你这个电机好,羡慕!!用那个SendSerial,你收不到反馈信号。对于调速主轴,反馈也没必要了。

网友(2012-12-20):
学习了一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