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fpga里嵌入8051内核,使用定时器正常,但是 写流水灯,1602 的时候 ; 时序变得乱七八糟

楼主(2010-11-07):
在fpga里嵌入8051内核,使用定时器正常,但是 写流水灯,1602 的时候  ; 时序变得乱七八糟, 测试后 , 时钟快了将近12倍。 求解?

网友:
嵌入的8051指令周期 和标准的一样吗? 坛子里好型 玩51核的不多啊

网友:
FPGA里面嵌51核基本上了解一下有这么个东西就行了,不必深究,没多大意义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PFGA里面的51内核的速度比普通的51快(大约8倍),所以时序要重新调整

楼主:
C8051 是12M 没分频
按C8051的 时序写  然后 用到51IP核  就不行

这个东西 果然  只能 看看而已

原本还想 把彩屏加上去

网友:
请问FPGA内嵌51核,用什么软件? NIOS IDE? 那reset vector怎么设置?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能不能讲讲怎么移植8051内核的?
我移植mc8051到Altera出现了一点问题,还请多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Quartus 6.0

综合出来的51IP核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问题?
说来听听。

网友(2010-12-11):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什么问题?
说来听听。

一点小问题,自己解决了。
楼主能不能详细写个51IP的移植教程啊?

再就是有没有DCD 公司DP8051的IP核?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抱歉

这个倒是没时间

上网搜搜 就有教程了

网友:
楼上能不能吧51的小核给传上来啊,我这两天弄这个也是老出现问题
!共同交流啊!我用康芯给的核,改了一下,怎么就是不出来结果,交流一下啊,呵呵,我的QQ544361935

网友D:
呵呵,有教程很详细的。。表示移植到altera CYC 2还有Xilinx的SP3 都成功过。还有这个频率问题,貌似人家IP核说明书上讲过,就是有没有分频的问题。。说起驱动液晶不行,我认为,可能你移植的IP核 IO口的读入和输出是分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fpga内嵌51核,用什么软件? nios ide? 那reset vector怎么设置?

网友(2011-02-27):
本人小虾,也很想请教一下如何嵌入51核,

网友(2011-11-03):
用FPGA跑51核,可以用于哪些场合?

回复 楼主:
在fpga里嵌入8051内核,使用定时器正常,但是 写流水灯,1602 的时候  ; 时序变得乱七八糟, 测试后 , 时钟快了将近12倍。 求解?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楼上能不能吧51的小核给传上来啊,我这两天弄这个也是老出现问题
!共同交流啊!我用康芯给的核,改了一下,怎么就是不出来结果,交流一下啊,呵呵,我的qq544361935

康芯的核有加密的 需要配合它的目标板的外围器件

网友:
如果嵌入的51内核可以跟Keil联调
我看那些说嵌入51没意义的人到时候怎么说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了系统的 我就不了解了

网友(2012-04-09):
引用 网友D:
呵呵,有教程很详细的。。表示移植到altera CYC 2还有Xilinx的SP3 都成功过。还有这个频率问题,貌似人家IP ...

是我io口分开的原因,能请教你几个问题吗 ?

网友:
50M的FPGA加了51核就是一个50M的51单片机,
指令的执行速度更快了,
要么通过PLL分频,把51核的输入时钟频率降到单片机常用频率,
要么重写流水灯,1602里面的延时函数。

网友(2013-08-06):
Sir:

I need the 8051 IP,Can you give it to me.

Thank you.

网友G:
我大学的时候在一次电子竞赛中用FPGA做的51核,也是用到了按键和1602等,没问题,你在好好检查一下,一定是
哪里出了问题。我回去给你找找,那个工程应该还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大学的时候在一次电子竞赛中用FPGA做的51核,也是用到了按键和1602等,没问题,你在好好检查一下,一定是 ...

感觉这样做编译太慢了,电赛时间那么紧,还是不要用了

网友(2014-10-05):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楼上能不能吧51的小核给传上来啊,我这两天弄这个也是老出现问题
!共同交流啊! ...

KX的51核,我就换了个hex文件,文件名都是一样的, 综合后下载到班子上面就不运行了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大学的时候在一次电子竞赛中用FPGA做的51核,也是用到了按键和1602等,没问题,你在好好检查一下,一定是 ...

能把你用的51核放上来么?

网友(2015-03-13):
引用 网友G:
我大学的时候在一次电子竞赛中用FPGA做的51核,也是用到了按键和1602等,没问题,你在好好检查一下,一定是 ...

你那有可以运行的51内核吗?可以发我一份吗?83964432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