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四轴的那几个陀螺仪电位器该怎么调节??

楼主(2010-11-07):
弱弱的问一下、四轴的那几个陀螺仪电位器该怎么调节??

网友:
【楼主位】 XUEPENGBIN 薛鹏斌
弱弱的问一下、四轴的那几个陀螺仪电位器该怎么调节??
---------------------------------------------------------
在板子不动的情况下,调节它使运放输出在中点位置上(1.5V)。

但基本没用啦,因为ENC-03的温漂太大了。

所以才有后面的1.3版本,软件用DAC去调。

网友:
谢谢楼上。。!我前边发的图片都是把电位器调节到接近电源那边时候波形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