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j3055,什么叫AD588的kelvin接法?

楼主(2010-11-08):
datasheet没看懂,谢谢讲解一下。
另外,还有什么叫热电势啥的,对印制板有啥影响?

网友:
用kelvin电路的都是差分信号。抗干扰强。

网友:
就是 4 线接法,用于消除引线电阻的影响。

如图,上图为普通接法,R_Load 是 AD588 的负载,假设它的阻值是 1K OHM,流过的电流就是 10mA,如果引线有 0.01 欧姆电阻,那么引线上的压降就是 100uV,如果你无法容忍 100uV 的压降,就要采用下面的接法,通过这种接法,10V 输出线和地线的电阻 R_Line 被消除了,R_Load 上的电压就还是 10V。

*这里没有考虑 AD588 本身 Load Regulation 的影响。

一般来说(对 AD588 而言)不太需要 4 线开尔文接法,除非你需要给它加上一个很大的负载,而连接到这个负载的引线电阻很大,因为以 AD588 的精度,以及 Load Regulation 而言,0.01 欧的引线电阻还是不算太大的。

热电势是指不同金属相互接触,存在温度差时产生的电动势,是热电偶和温差发电的基础原理,对于电子电路的影响可以看这个文献:

http://www.keithley.com.cn/llm/a/30.html

以 AD588 会应用到的程度而言,我想热电势的影响是很小,而无须考虑的。

网友(2015-04-24):
你好,请问哪里有Kelvin四线连接电阻呢,包括数据手册,谢谢了

网友:
楼上自己搜索Isabellenhutte PBV吧,当然类似的电阻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