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时FPGA的同名管脚一定要全部连在一起吗?

楼主(2010-11-08):
比如,一个FPGA芯片的VCCINT、VCCIO1、VCCIO2、VCCIO3、VCCIO4、GND等都有好几个管脚,这些同名管脚在芯片内部是连在一起的吗?PCB布线时一定要全部连在一起?

只连其中一、两个管脚是否可以?因为管脚太多的话,布线变得很困难。我的应用电路主要是电压驱动型的,总体电流应该不大。

网友:
内部连线应该没有外部的粗,所以必须连

网友:
老老实实按说明连接吧,要不然出些奇怪问题可没人管你。

网友:
必须要连,而且还有带个104电容.

网友:
VCCINT是内核电压,必需都连。
VCCIO 这个是每个bank的电压,也得连。
- -
你还是多看看手册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都要连上吧,而且电源的每个脚都要分别加个104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