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NXP的LPC1313,为什么串口发送缓存总是满的呢?

楼主(2010-11-08):
初始化程序是拷的LPC1114上的
void UARTInit(uint32_t baudrate)
{

  uint32_t Fdiv;
  uint32_t regVal;

  //NVIC_DisableIRQ(UART_IRQn);

  LPC_IOCON->PIO1_6 &= ~0x07;    /*  UART I/O config */
  LPC_IOCON->PIO1_6 |= 0x01;     /* UART RXD */
  LPC_IOCON->PIO1_7 &= ~0x07;
  LPC_IOCON->PIO1_7 |= 0x01;     /* UART TXD */

  /* Enable UART clock */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 (1<<12);
  LPC_SYSCON->UARTCLKDIV = 0x1;     /* divided by 1 */

  LPC_UART->LCR = 0x83;             /* 8 bits, no Parity, 1 Stop bit */
  regVal = LPC_SYSCON->UARTCLKDIV;
  Fdiv = ((12000000UL/regVal)/16)/baudrate ;        /*baud rate */

  LPC_UART->DLM = Fdiv / 256;
  LPC_UART->DLL = Fdiv % 256;
  LPC_UART->LCR = 0x03;                /* DLAB = 0 */
  LPC_UART->FCR = 0x07;                /* Enable and reset TX and RX FIFO. */

  /* Read to clear the line status. */
  regVal = LPC_UART->LSR;
  /* Ensure a clean start, no data in either TX or RX FIFO. */
  while ( LPC_UART->LSR & (LSR_THRE|LSR_TEMT) != (LSR_THRE|LSR_TEMT) );
  while ( LPC_UART->LSR & LSR_RDR )
  {
        regVal = LPC_UART->RBR;        /* Dump data from RX FIFO */
  }

  /* Enable the UART Interrupt */
         //NVIC_EnableIRQ(UART_IRQn);
        LPC_UART->TER = 1<<7;

}

为什么在发送时总是发不出去?

THRE一直为1。

网友:
THRE的意思不是说Tx持有数据寄存器已空了吗?这应该是表示数据已发出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