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内过压保护,大家分析一下这两个二极管是怎么一回事,我看了半天也没能明白,高手指

楼主(2010-11-08):
放大器内过压保护,大家分析一下这两个二极管是怎么一回事,我看了半天也没能明白,高手指点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输入是放大器的输入端,这两二极管是输入端内部的!

网友:
两线间电压钳位在管压降上

楼主:
能说的在明白一点吗,电压钳位在管压降上。

网友:
输入信号超过那两只管子的压降时,会导通,输入的压降就被限制到了。

网友:
这个很好理解阿,和你家里洗手盘上面那个洞一个道理,水位高了排水用,保护你的鞋和衣服搞到水,这个是保护后面那些三极管用的.

网友(2012-08-05):
xue xi yi x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