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这个模块??(OLED屏)

楼主(2010-11-08):
OLED屏(显示模块)+demo驱动板
技术参数:
控制器:SH1101A(指令兼容SSD1303)
分辨率:128*64
屏尺寸:26.70*19.26*1.85(mm)[1.04']
显示面积:21.74*11.20(mm)
点间距:0.17*0.17(mm)
点大小:0.15*0.15(mm)

以下是demo板的简单介绍:MCU使用STC12LE54xx-SOP28,板上集成一个OLED接口,一个AMS1117-3.3 LDO,DS18B20接口,DS1302接口,8个LED(可做流水灯),一个电源指示灯,红外接收头接口,红外发射接口;一个USB TO 232(CP2102)接口,可通过mini USB口把数据送到OLED屏上显示(自行发挥),也可通过它下载程序,当然不装该芯片的话也有串口啦^_^,板上23个IO全部引出,也可以把它当作一个超值的微型51开发板使用。随OLED屏配套的demo板预装mini USB座,AMS1117-3.3,OLED接口,两个贴片按键,一个STC12LE5404最小系统,流水灯,

楼主:
能不能显示图像???

网友:
能显示汉字为什么不能显示图像了?

网友:
楼主,这是我淘宝上的屏,OLED是不带字库的,显示的内容是取模得到,跟点阵类似,当然可以显示图像,不过我们提供的函数是显示16*16的汉字和16*8的字符的,显示图像自己取模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这是我淘宝上的屏,oled是不带字库的,显示的内容是取模得到,跟点阵类似,当然可以显示图像,不过我们提供的函数是显示16*16的汉字和16*8的字符的,显示图像自己取模一下就可以了
你的个性签名很凌乱哦。可以写好点吗?谢谢。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大哥的答复,请问你们取模跟编程下载一般是用什么软件的??怎样才能够一帧帧刷屏,从而显示动态图像??如图

网友:
取模用PCTOLCD2002,根据送数据的方式和刷新方式确定取模方法,OLED速度极快(ns级),可以通过快速刷新显示来显示动态图像,编程软件自然看你所使用的MCU了,STC的用keil

网友:
这个很久以前有人来坛子里发过的。

网友:
我有2个和这个一样的屏,就是没有资料。有的朋友能贴个资料吗。

网友:
看样子这种屏幕在MP3用的不少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有2个和这个一样的屏,就是没有资料。有的朋友能贴个资料吗。

要看屏的型号,我这里屏的控制器是SH1101A的,指令兼容SSD1303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97549XQQ767.pdf(文件大小:705K) (原文件名:SH1101A V0.14.pdf)

楼主:
有谁可以编个显示动态图像的程序看看??

网友:
熬夜问一个很弱的问题,怎么用ISP下载HEX程序,用USB供电的,VCC,GND,TXD,RXD接入电脑串口线(有分立元件的电平转化)。不管是拨开关或是重新上电,STC的上位机都没有反映.串口线已在别的板上测试正常

网友(2010-12-22):
回复 网友C:

下载一个usb驱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