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9选型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0-11-08):
打算选一款ARM9处理器用于开发路由器,但这方面接触不是很多,ARM9的要求是能跑LINUX系统,工作温度范围要宽一些(工业级别),主频在200MHz~300MHz,路由器能提供网络转发和串口转发,ARM9本身不需要带LCD控制器。麻烦有经验的前辈指点一下具体选什么样的ARM9,我听说AT的有几款不错。谢谢啦!

网友:
NXP  LPC3250 / LPC3240

网友:
程序都放在NOR FLASH的吧,,怎样加密程序?

网友:
我听说AT的有几款不错
---------------------------------------
   AT是不错,就怕买不到。

   说明:我没用过ARM,只有很早就准备用了,所以看了一点选型资料。

网友:
9G20刚好,我们最近刚做外一个客户的项目,与你需求类似.如果你是想做商业项目,可以联系我们.

网友:
如果做路由器,有专门的芯片,集成了ARM9,可以看一下broadcom或Marvell的芯片,肯定比通用芯片合适。

网友:
看我的at9200板子就是做路由器的,外接一片Marvell专用芯片做路由器照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