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 VS ARM11 性能对比测试 - 数学_运算

楼主(2010-11-08):
ARM9硬件平台:
CPU: S3C2450(ARM926EJ-S,400MHZ),无硬件浮点处理器
RAM: 64MB DDR2,16bit
LCD: 7.0寸(800x480,24bpp)

ARM11硬件平台:
CPU: S3C6410(ARM1176JZ,532MHZ),有硬件浮点处理器
RAM: 128MB DDR,32bit
LCD: 7.0寸(800x480,24bpp)

软件平台:
编译器: ADS1.2
OS:     xxxx

网友:
没有可比性吧,应该是6410完胜

网友:
不要只看胜负嘛..

网友:
如果不使用硬件加速器的话,只做整数运算,应该相差不那么大吧(不知道6410是不是带硬件除法),6410主频稍高,存储器总线宽一倍,LCD刷屏占的比例更小一点,流水线级数更多并且分支预测能力更强,随便猜估计6410的性能会是2450的1.5-2倍,但我觉得也要看测试程序中对存储器的访问多少,程序分支的多少,是否打开cache等

楼主:
复【4楼】bluelucky
如果不使用硬件加速器的话,只做整数运算,应该相差不那么大吧(不知道6410是不是带硬件除法),6410主频稍高,存储器总线宽一倍,lcd刷屏占的比例更小一点,流水线级数更多并且分支预测能力更强,随便猜估计6410的性能会是2450的1.5-2倍,但我觉得也要看测试程序中对存储器的访问多少,程序分支的多少,是否打开cache等

帖子重复了~~,这里有测试结果: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78668&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liuweiele&bbs_id=9999

网友:
A8 比6410 更狠,6410 还是和2440 蛮多相似的,A8看手册发现变化好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a8 比6410 更狠,6410 还是和2440 蛮多相似的,a8看手册发现变化好大啊。

想当年.....,传说中...ARM11是如何如何厉害,结果...
如今.......,又听说...A8是如何如何厉害......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