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 VS ARM11 性能对比测试 - 数学_运算

楼主(2010-11-08):
ARM9硬件平台:
CPU: S3C3450(ARM926EJ-S,400MHZ,无硬件浮点处理器)
RAM: 64MB DDR2,16Bit

ARM11硬件平台:
CPU: S3C6410(ARM1117JZ,532MHZ,有硬件浮点处理器)
RAM: 128MB DDR,32Bit

编译器: ADS1.2

楼主:
数学_运算测试程序源码:

楼主:
ARM9 S3C2450测试结果:

整数运算用时:         1375ms
单精度浮点运算用时:   18828ms
双精度浮点运算用时:   14531ms

说明: 由于S3C2450没有硬件浮点FPU,所以只能使用ADS自带的软件浮点库.

楼主:
相机太差劲,晚上下班后,回家重拍 S3C6410 的测试结果.......

楼主:
S3C6410使用 硬件FPU 测试结果:
整数:          2312ms
单精度浮点:    2750ms
双精度浮点:    2273ms

楼主:
S3C6410使用 软件浮点库 测试结果:
整数:          2171ms
单精度浮点:    11164ms
双精度浮点:    12648ms

网友:
ARM9 S3C2450测试结果:

整数运算用时:         1375ms
单精度浮点运算用时:   18828ms
双精度浮点运算用时:   14531ms
======================================

关于这个想问下,为什么双精度算起来还快一些?

网友:
RAM一个是16bit , 一个是32bit , 数据肯定差距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arm9 s3c2450测试结果:
整数运算用时:         1375ms
单精度浮点运算用时:   18828ms
双精度浮点运算用时:   14531ms
======================================
关于这个想问下,为什么双精度算起来还快一些?

在字节/半字对齐(8/16)的系统中,float效率要高于double
在字对齐(32)系统中,double效率要高于float

网友:
那为什么会出现:

S3C6410使用 软件浮点库 测试结果:
整数:          2171ms
单精度浮点:    11164ms
双精度浮点:    12648ms

==========================
在6410中又不一样的结果?而且6410的整数计算速度于2450很多
感觉很奇怪,是因为跑的系统的优化程序不一样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为什么会出现:
s3c6410使用 软件浮点库 测试结果:
整数:          2171ms
单精度浮点:    11164ms
双精度浮点:    12648ms
==========================
在6410中又不一样的结果?而且6410的整数计算速度于2450很多
感觉很奇怪,是因为跑的系统的优化程序不一样的原因?

在两个系统中,应用程序都是同一个.
6410有两个不同测试结果是因为:有两个测试程序,一个是使用硬件FPU,另一个是使用软件浮点库(2450只能运行软件浮点库的测试程序);
另外,对于6410的整数运算比2450慢,我也觉得很奇怪.....

楼主:
实际上,我在测试基于整数运算的GDI绘图时,也发现6410会慢于2450;
例如,在一个"图片旋转"的GDI测试中;2450可以达到260帧/秒,而6410只能达到226帧/秒.
然而测试基于浮点运算的3D绘图,6410速度要大大超过2450很多倍.

网友:
难道是RAM造成的? DDR2和DDR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难道是ram造成的? ddr2和ddr的原因?

这个不能排除;
并且2450在DDR2时序上,是我做过优化的,性能比默认参数要高一些;
6410的DDR目前还是使用默认参数,没去研究是否还有优化的空间.

楼主:
性能测试视频(S3C6410):

网友:
回复 网友B:

hello,抱歉在这里水帖了。我在你另一个帖子中看到你的共享lcd资料: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41246&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winterv&bbs_id=9999
--------------
想问下:
(1)lcd是怎么固定在pcb上的捏?
(2)触摸屏是怎么固定在lcd上的捏?
(3)支持AT070TN83 v.1否?
(4)邮费我自理,价格合适的话可否卖我一块?

楼主:
(1) 强力双面海绵胶垫
(2) 半透明双面胶纸
(3) 支持
(4) 你认为多少价格合适钱?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TQ6410的开发板,和TQ2440的应该是一样的。想再确定下你的pcb是否支持?我在淘宝上买了个AT070TN83 v.1的屏,想转接一下接到6410的开发板子上,原来的4.3寸屏调试的时候不太方便,在查看lcd资料时正好搜到了你的共享线路图的帖子,刚好是在本论坛所以冒昧的问一下,其实我也没有这么买过,价钱还是你定吧?

网友(2019-08-15):
学习 收藏了 最近正琢磨是ARM9还是M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