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sp430 2132怎么精确计时到ms。

楼主(2010-11-08):
请问2132怎么精确计时到ms。
用msp430 f2132芯片,想精确计时到ms级别。
结果测试时间误差很大,计时比实际实际多近1/10,另外还有一个问题,缺省smclk的时钟是1Mhz的吗?

代码如下:

void TimerAInit(void)
{
  TACTL=TASSEL_2+TACLR+MC_0+ID_0; //选择时钟源为SMCLK,
  TACCTL0 = CCIE;
  TACCR0=1000;
  TACTL |= MC_1;
  msTime =0;
  sTime =0;

}
unsigned short getMsTime()
{
  return msTime;
}
unsigned short getSTime()
{
  return sTime;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0Process(void)
{
  msTime++;
  if(msTime ==1000)
  {
       sTime++;
       msTime=0;
  }
}
main()

{
  unsigned short msTmp =0;
  unsigned short sTmp =0;

  WDTCTL = WDTPW + WDTHOLD;
  _BIS_SR(GIE);
  TimerAInit();
  while(1)
  {
    deciMsTmp = getDeciMsTime();
    msTmp = getMsTime();
    sTmp = getSTime();
  };

}

网友:
32768Hz外部晶振 计时1ms 误差应该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