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开关电源给我的手电钻供电,电钻转一下停一下,不懂原因,求解释

楼主(2010-11-08):
RT,电源是12V3A,电钻最大消耗电流是0.5A

网友:
电钻的启动电流估计远超3A,电源自动保护了。

网友:
还是用变压器整流来供电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指点一下?我想学习。了解原理

网友:
我有个12V的直流电机,我就用24V/2A变压器整流后通过7812(加装大散热器)降到12V给它供电。

网友:
电机启动瞬间阻值很小,接7812输出端的电容迅速对它放电,电机开始运转;7812产生的电压把电容灌饱后就源源不断的供给电机,电机就一直运转下去。

网友:
过载了.你这种电源可能是过流保护后自恢复的那种.所以保护后又恢复到正常这样循环.你可用线性电源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大致上明白了。  Q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