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B92内部的RTC可否用来作时实时钟(如PCF8563、DS1302)

楼主(2010-11-08):
9B92内部的RTC可否用来作时实时钟(如PCF8563、DS1302)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但是只能提供30 kHz ± 30%的工作频率。误差多大自己算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使用9b90。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刚又看了一下该系列的数据手册,不敢多说了... 因为自己也没弄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但是只能提供30 khz ± 30%的工作频率。误差多大自己算吧....

你用过吗,话可不能乱说啊。我用过8738,可以使用但有一个致命的问题,系统复位RTC计数器也跟着一起复位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用过,我在3楼说了!!
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
我用外挂的RTC,LM3S里面的不放心。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这么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