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7670+FIFO+LCD DIY简易数码照相机(有图有源码),分别基于M16和STM32

楼主(2010-11-08):
前不久做的,先是是在M16上实验,然后开了块OV7670+AL422(视频FIFO)的小板子,代码移植到了STM32上,总的来讲,M16上可以达到1帧/S的现实,STM32上估计有10帧/S.像素为340*240,RGB565格式。先上图

飞线搭的系统 (原文件名:2.jpg)

摄像头配置为彩带输出的图像 (原文件名:3 彩带输出.jpg)

拍摄图片1 (原文件名:1.jpg)

拍摄图片2 (原文件名:2.jpg)

拍摄图片3 (原文件名:3.jpg)

OV7670模组+AL422 FIFO (原文件名:4.jpg)

OV7670模组+AL422 FIFO (原文件名:5.jpg)

以下是M16上的代码,视频初始化和CSSB的控制参考了坛子里的代码,有人叫他“摄像头贩子”呵呵:
M16下的工程最后用ICC打开,因为里面的文件比较杂,有CH375和FATFS的文件,这些都没有加入工程,大家不要弄混了。
接下来是OV7670和AL422模块的原理图:
下面是OV7670的中英文pdf,对初学者很有帮助,搞定了一个OV的片子,其他的摄像头也是一样的。

先看下大家是否感兴趣,如果可以的话随后再发布STM32下的代码和调试经验以及要注意的细节。
STM32代码在31楼,调试经验在2楼。

网友:
竟然sf了?

楼主:
这么快就有回复啊,先占个位
在这个方案中,主要注意FIFO的读写时序,以及什么时候开启FIFO,什么时候从FIFO读数据来处理(比如显示)。一下是一些经验:

    调试该摄像头的时候最好有个LCD配合,否则大量的数据将给调试带来困难。首先我遇到的困难是OV7670的配置问题,粗看一眼,OV的寄存器多达100多个,涉及到很多专业的光学和摄像专业词汇。我的做法是网上找了别人能用的初始化配置数据,然后写到我的OV里面,然后再翻开datasheet,根据需要更改特定的寄存器值。以下是一些我目前认为重要的寄存器:

    0x12:这个寄存器用来设置图像的输出格式,有VGA(640*480),QVGA(320*240)等,另外就是配置图像数据的格式,有YUV,RGB565,Bayer RGB RAW。最后这个寄存器的最高位是用来软件复位所有寄存器的值的。

    0x71:这个寄存器对于调试的时候是很有用的,通过将其值配置为0x80,可以让摄像头输出8条彩带,当采集不到数据,或采集到的图像不正确的时候不妨设置一下该寄存器的值看图像是否为彩带,或是发生了什么样的畸变。下图是采集到的彩带图形(其实彩带图形0x70和0x71配合使用的,一般设置0x70寄存器为0即可)。

    0x11:这个寄存器用来配置OV的内部时钟相对于外部时钟的分频,即内部时钟是通过外部时钟分频得到的。资料上说OV的外部时钟典型值是24M,我按要求给了,但是当设置分频3时按道理像素时钟应该为8M,但得到的结果并非如此,但通过设置不同的分频系数,像素时钟确实是按照分频系数线性变化的,具体的时钟变化公式需要进一步研究。这个寄存器也是通过与0x6b寄存器配合使用的。接下来讲一下0x6b。

    0x6b:这个寄存器是内部时钟的倍频系数配置寄存器。我也尚未清楚为何有了分频(0x11)还要一个倍频。通过实验确实发现这两个寄存器的配置以不同的组合出现时对应的像素时钟是安线性关系改变的。但无论怎么组合,最后的内部时钟是无法超过外部时钟的。这个寄存器还可以配置内部LDO是否开启。开启了内部LDO功能后硬件上可以少一个1.8V的线性稳压器给内核供电。

    其他的寄存器诸如白平衡,RGB增益设置等因为暂时未用到,所以没有具体配置来看效果。

    另一方面,OV与FIFO的组合要需要注意一定的时序。一个简单而有效的组合是这样的:OV的场同步接入MCU的外部中断(上升沿触发),这样当一个场同步的到来时(在较窄的高电平到来后,接着就是有效的场同步了【低电平】)开启FIFO的写时使能,这样数据就在行同步与MCU的控制下按照像素时钟依次写入FIFO。当一场图像数据已经进入了FIFO以后,也标志着下一场数据将要来到,也即下一个场同步的上升沿即将到来,当下一个上升沿触发并进入中断后,MCU应该关掉FIFO的写使能,然后开始读FIFO的数据,知道数据读完以后再开始下一次的数据采集。所以调试的第一步是一个正常工作的外中断。我在用STM32调试时由于对其外中断不甚了解,走了些弯路,主要注意刚进外中断时应该先清中断标志再进行中断操作,否则系统可能一直处于中断嵌套中。

    再一点是FIFO的读写指针复位。FIFO的这两个指针复位对于数据同步很重要,如果不能正常复位,得到图像会出现移位或畸变。按照FIFO的datasheet,指针的复位分别有两种:Write Reset ,Read Reset;RE RRST,WE WRST。在读复位时我采用的是Read Reste,要求RE和OE都为低,然后在读复位引脚为低时重复两个以上的读时钟。写复位使用的是WE WRST,当WE为高时,拉低写复位引脚,稍微延时后拉高写复位引脚,WE引脚状态不用再管,交由中断程序正常控制,只要记住写复位的时候WE要先为高即可。

网友:
兴趣中,上STM32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STM32和AVR下的都是差不多的,一个中断,一个LCD并行接口,一个FIFO接口,然后就是时序问题了。因为数据存在FIFO中,想什么时候用就什么时候用,像素空间再小点的话,用来实时颜色识别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小弟最近在弄摄像头+al422b+单片机,可是图像有时有图像显示,有时什么也没有啊,检查快一个月了 依然没有进展,请您指教一下啊啊 谢谢 我的qq534301306,万分感谢啊

网友:
拜托楼主了啊

网友:
我也用的这种OV7670+FIFO+RF方案,板子这星期就能到,有时间也调调。
如果按照手册那种时序,不知道这个FIFO的时序有什么特殊要求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可能是AL422的读写指针没有正确复位,你检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FIFO的时序确实是个问题,如果读指针或写指针没有正确复位,出来的图像可能畸变或偏蓝或偏绿。另外就是像素时钟线一定要稳定,如果用飞线的话可能引入干扰,导致图像出现大片的噪声。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哥 你就加我一下qq吧 我都快检查一个月了 想死的心都有了 谢谢你啊

网友:
真的是没有办法啦 请直接一下吧
加我qq吧谢谢啊534301306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参考我三楼的经验,实在不行,我们明天再交流可否?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先加我为qq好友 行吗 十分感谢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在吗 实在是找不到原因了 要不不会这么着急啊 麻烦了
在线等你啊

网友:
有问题可以直接放上来大家一起讨论,互利啊~

楼主:
今天上午网站一直进不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加了QQ

楼主:
回复 网友D:

STM32的整理好后就上

网友:
恭喜下LZ

楼主:
这是STM32下的代码,MDK4.12编译,如果是MDK3.x的可能打不开,不够使用列表的几个文件就可以了,LCD驱动支持ILI9325,9320等多种控制器。工程模板直接使用坛子里的,下面是文件列表:

工程文件列表 (原文件名:文件列表.jpg)
代码:

网友:
楼主是个好人

网友:
这是第一次采集 (原文件名:1.jpg)

这是第二次采集 (原文件名:3.jpg)

这是第三次采集 (原文件名:4.jpg)
以上都是静态的采集一幅图片 那为大哥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图像中的噪点应该是像素时钟不稳引起的,在飞线搭的硬件平台上很有可能出现,另外图像第二张和第三张图片中出现了一定的扭曲,记得我以前也遇到过,如果多采集几张又会出现一张正常的图像。建议再看下AL422的读写指针复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搞了一个下午 还是不行啊

网友:
特别感谢楼主啊 十分感谢啊 你是个好人啊

网友:
学习中,非常感谢

网友:
请教 楼主 DVDD 为什么可以直接接电容呀,我看到DATASHEET上这个是需要1.8V电压的,另外wangguanfu的OV7725也是接了LDO的?

网友:
OV7670和OV7725可不需要外部1.8V的LDO,我的OV7725带LDO的是早期的模块,现在的一律不外带LDO,但DVDD 脚必须要接退藕电容!
PS:OV7670和OV7725自带1.8V LDO,通过SCCB总线开启内部LDO就好(上电复位后默认内部LDO开启的)!

网友:
34楼的图片问题是AL422B的读或写地址指针没有正常复位

楼主:
这几天不在,多谢wangguanfu帮助解答了。

网友:
楼主是个好人!!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你做的OV7670模组+Al422B 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主 你做的OV7670模组+Al422B 买吗?
你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旺旺号是:zidong404。

网友:
楼主,我看了7670手册,AVDD、DOVDD的电压最大3.0V,但是看了你的原理图,用的是3.3V
确定能用么,会烧7670么?

楼主:
回复 网友F:
楼主,我看了7670手册,avdd、dovdd的电压最大3.0v,但是看了你的原理图,用的是3.3v
确定能用么,会烧7670么?

不会,你看错了吧,最大电压限制是4.5V
请看下图:

模拟电源和IO电源都是4.5V,只有内核电源是3.0V,内核电压是由内部稳压提供的1.8V。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F:
楼主,我看了7670手册,avdd、dovdd的电压最大3.0v,但是看了你的原理图,用的是3.3v
确定能用么,会烧7670么?
不会,你看错了吧,最大电压限制是4.5v
请看下图:

引用图片
模拟电源和io电源都是4.5......

你的理解是错误的!,这个是极限参数,只适合做实验
若使用内部LDO,dovdd的电压最大3.0v,最小2.5V(当然 3.3V也能工作,不会坏,只适合做实验,)
3.3V电压,图象的噪音将明显增加(光线不足的时候更糟糕)

网友:
3.0的LDO也很好找呀

网友:
请教AL422B问题,AL422B有3Mbit的存储空间,若是按YCbCr4:2:2存的话就是一个像素占用两个字节,那640*480的彩色图片不是没法存了?
你们是怎么处理这问题的?

网友:
zidong404 楼主帮下忙啊

网友:
用RAW RGB 一帧 384KB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请教al422b问题,al422b有3mbit的存储空间,若是按ycbcr4:2:2存的话就是一个像素占用两个字节,那640*480的彩色图片不是没法存了?

引用图片
你们是怎么处理这问题的?

要存放640*480的图像,要么只只用灰度Y部分,要么就要换FIFO或者用两片FIFO串联使用。
640*480 的RGB RAW数据也要640*480*2= 600K

同时,如果你的处理器从fifo取数据足够快的话是不用将一帧图像全部缓存的,可以边存边边取呀。像TI的专用视频处理器DM643也只有几K的片内FIFO,同样能完成采集。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你的理解是错误的!,这个是极限参数,只适合做实验
若使用内部LDO,dovdd的电压最大3.0v,最小2.5V(当然 3.3V也能工作,不会坏,只适合做实验,)
3.3V电压,图象的噪音将明显增加(光线不足的时候更糟糕)

我当然知道是极限容忍电压,这些CMOS的数字摄像头不是只能用在实验上采集显示玩玩而已么?要不就是放在手机上增加一个鸡肋的照相功能。真正的图像处理是用CCD加解码芯片做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你的理解是错误的!,这个是极限参数,只适合做实验
若使用内部ldo,dovdd的电压最大3.0v,最小2.5v(当然 3.3v也能工作,不会坏,只适合做实验,)
3.3v电压,图象的噪音将明显增加(光线不足的时候更糟糕)
我当然知道是极限容忍电压,这些cmos的数字摄像头不是只能用在实验上采集显示玩玩而已么?要不就是放在手机上增加一个鸡肋的照相功能。真正的图像处理是用ccd加解码芯片做的。

OK,当我没说

网友:
640*480 的RGB RAW数据=640*480,也就是384KB足够放一帧
lz错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OK,当我没说
呵呵,只是讨论下wangguanfu 大侠不要当真了,我也是一家之言。

楼主:
回复 网友I:
640*480 的rgb raw数据=640*480,也就是384kb足够放一帧
lz错误的

恩,确实是我搞错了,640*480的RGB RAW占640*480个字节。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存放640*480的图像,要么只只用灰度Y部分,要么就要换FIFO或者用两片FIFO串联使用。
640*480 的RGB RAW数据也要640*480*2= 600K

同时,如果你的处理器从fifo取数据足够快的话是不用将一帧图像全部缓存的,可以边存边边取呀。像TI的专用视频处理器DM643也只有几K的片内FIFO,同样能完成采集。

谢谢楼主,回答的很好,解除了我的疑问!

网友:
楼主还在吗?问你个问题啊

网友:
楼主请问你的一帧图像数据是通过串口传输到上位机的吗

是不是当从图像传感器采集完一帧数据的时候,然后从FIFO输出端输出数据到STM32的GPIO口,通过读这个GPIO的数据输入寄存器里的数据,将读出的一个字节,就通过串口上位机呢?

可是我遇到了一个问题啊,原来程序里设置的是LCD中显示的连续的图像,如果我们要只发送一帧的数据到上位机,就要在图像传感器采集完一帧数据的时候停止工作,不再采集,然后从FIFO中读数据,你是怎么停止它工作的

我原来想的是停止FIFO的写入,但是这个时候呢,从FIFO中读数据给串口的时候,总是只发送251个字节,从来不能完成一帧数据的发送

后来我在发送数据前面加了个语句,让图像传感器的XCLK关闭,这个时候可以正确发送字节个数了,但是加上这句话LCD却不显示图像了,这是为什么呢?请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J:
楼主请问你的一帧图像数据是通过串口传输到上位机的吗
是不是当从图像传感器采集完一帧数据的时候,然后从fifo输出端输出数据到stm32的gpio口,通过读这个gpio的数据输入寄存器里的数据,将读出的一个字节,就通过串口上位机呢?
可是我遇到了一个问题啊,原来程序里设置的是lcd中显示的连续的图像,如果我们要只发送一帧的数据到上位机,就要在图像传感器采集完一帧数据的时候停止工作,不再采集,然后从fifo中读数据,你是怎么停止它工作的
我原来想的是停止fifo的写入,但是这个时候呢,从fifo中读数据给串口的时候,总是只发送251个字节,从来不能完成一帧数据的发送
后来我在发送数据前面加了个语句,让图像传感器的xclk关闭,这个时候可以正确发送字节个数了,但是加上这句话lcd却不显示图像了,这是为什么呢?请教啊
首先,发到串口显示和用LCD显示是一个道理,都是从FIFO读出数据,只是发到串口太慢,所以我用的是LCD显示;
只读一帧数据的话确实是停止FIFO的写入,但是不能关闭写入的时钟,而是关闭写时能WEN控制信号,因为FIFO内部是用SDRM做的双口RAM,SDRAM需要一个刷新时钟,这个时钟来源是读或写FIFO时钟之中较高的一个,典型值为1MHZ以上,具体请参考AL422B datasheet。所以你关闭xclk的方法是不对的,应该关闭的是FIFO的WEN写使能。在关闭了WEN后,就可以慢慢从FIFO读出数据,而不用担心数据被下一帧“冲刷”掉。记住,FIFO要正常工作一定要提供一个1M以上的连续时钟信号,xclk不能关闭。

网友:
奥,谢谢楼主,我这个问题上午解决了哈哈,但是一直不明白为什么现在晓得了非常感谢啊

我原来一直以为XCLK只是负责提供图像传感器的时钟,以为关掉后不会对FIFO有影响,结果当时关掉了,竟然LCD屏显示绿色,也就是没读进数据去,后来我试着,加了个变量循环了几次以后在关掉就不影响了呵呵

对啦,再问你个问题啊,你是怎么把数据传到上位机的,是在LCD中显示以后,然后从LCD中读取的吗

我想直接从FIFO中读取,发到串口,这样读GPIO寄存器的数据输入寄存器就可以了吗?从这里读出的数据还需要转换吗?

楼主可以加俺QQ不?251478105

非常感谢啦

网友:
还有啊,我在从串口发送数据的时候,我试了下如果不关闭XCLK,每次都只发送251个字节,不能完全发送一帧图像的数据,只有关掉后才能发送一帧的数据,这个不晓得什么原因,但是关掉以后吧,发送的数据感觉也不大正常,现在是LCD显示正常了,串口发送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还有啊,我在从串口发送数据的时候,我试了下如果不关闭xclk,每次都只发送251个字节,不能完全发送一帧图像的数据,只有关掉后才能发送一帧的数据,这个不晓得什么原因,但是关掉以后吧,发送的数据感觉也不大正常,现在是lcd显示正常了,串口发送有问题

    不关闭xclk,存在fifo的数据就会被下一帧数据覆盖掉,关闭xclk,FIFO的写时钟就没有了,虽然数据不会被覆盖,但是FIFO内部是SDRAM,没有时钟刷新,数据也不能保存。如果从FIFO读出数据放到LCD显示,读的速度较快,可以维持FIFO内部SDRAM的工作,但是读出数据后用串口发送,因为串口很慢,导致读的速度跟不上,FIFO 内部SDRAM不能正常工作,所以会出错。
    要解决这个矛盾也很容易,就是保证xclk一直都能输入到FIFO的写时钟,而用单片机来控制FIFO的写势能,这时硬件要增加一个与非门,具体可以参考我的电路图。这样的话,FIFO存满一帧图像后可以快读也可以慢读,同过串口发送当然不成问题了。

网友(2010-12-08):
要是能完成jpg 图像压缩保存到sd卡这样这个东西就能成产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要是能完成jpg 图像压缩保存到sd卡这样这个东西就能成产品了

jpg压缩对STM32来说似乎有点吃紧,保存为BMP到是比较现实。

网友:
回复 网友K:
要是能完成jpg 图像压缩保存到sd卡这样这个东西就能成产品了

换带的JPEG传感器模块就OK了,如OV2640或MT9D111 (小声的说 本人很多)

网友:
模块有卖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L:
模块有卖的吗?
----------------------------------------------------------------------
有的,请看:http://shop63905457.taobao.com/

网友(2011-01-25):
楼主移植到几百兆hz的fpga上是否可以高清了呢?fpga+stm32

楼主:
FPGA挂一个SDRAM,接上200W的摄像头应该是可以的,光是采集并显示的话应该能做视频流畅播放。

网友:
好资料,对我帮助很大,谢谢啦

网友(2011-10-21):
太强了  楼主  小弟也正在搞  借鉴一下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摄像头? 多少钱?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以及用过的大家 ,这里的VSYNC是接中断的。而XCLK 好像没接的吗。。是用内部时钟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M:

成功弄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N:
请问只有一个ov7670,单片机是stm32,有液晶,能不能直接用ov7670直接和stm32相连,还需要其他电路吗,程序应该注意那些,注意到你们都有fifo,但现在没有那东西,请问我能实现驱动这个摄像头吗

求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LZ 骗人 并没有照相功能。。我想看看怎么把图像转换成图片放进SD卡中。。。。

楼主:
回复 网友M:
回复 楼主:
lz 骗人 并没有照相功能。。我想看看怎么把图像转换成图片放进sd卡中。。。。

不好意思,前期的版本没有bmp存储拍照功能,图片可以放在SD里面的代码在128楼,请到那里下载。

网友:
LZ怎么设置进行彩条测试啊,我无论怎么设置0X70,0X71也无法进行彩条测试

网友:
楼主好,我现在再用你的这个模块,想做一个摄像头无线监控,MCU用STM32,无线模块也是24L01,现在还差把采集到的数据传送到另一个板上,不知道发送和接收程序怎么写,不知道楼主有没有什么建议教一下,O(∩_∩)O谢谢

网友:
楼主好,有没有用过被动模式的SENSOR?就是由主设备提供时钟信号、行同步和帧同步。最近想用OV9120设计一个被动的SENSOR,遇到些小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O:

我的看到的图像和你的一样诶,你怎样解决的啊,分享一下咯

网友:
各位高手,我想用stc89c52做一个连接ov7670、上位机显示的东西,单片机频率11.0592。这样能成功吗?

网友:
谢谢lz的分享,写的这么详细,本人受益匪浅。关于为何同时存在分频、倍频系数寄存器,我想是不是因为要非整数倍变换的缘故。好比我要得到2/3 CLK,要先3分频、再2倍频。

网友:
当下一个上升沿触发并进入中断后,MCU应该关掉FIFO的写使能,然后开始读FIFO的数据,知道数据读完以后再开始下一次的数据采集。
————————————————————————————————

弱弱地问一句,你这样操作的话,是不是意味着有一部分的数据会被忽略掉。

楼主(2011-11-23):
回复 网友P:
当下一个上升沿触发并进入中断后,mcu应该关掉fifo的写使能,然后开始读fifo的数据,知道数据读完以后再开始下一次的数据采集。
————————————————————————————————
弱弱地问一句,你这样操作的话,是不是意味着有一部分的数据会被忽略掉。

这是必然的,不然就不实用FIFO了,但是少得部分数据不是完整一帧里面的部分数据,而是会少丢几帧。就是说采集到图像肯定是完整的,但是不可能把摄像头输出的每一帧都采集到,这种应用对于实时性要求不高或场景变化缓慢的场合还是可以的。

网友:
话说我在Mega128上都跑到8帧/s了...

网友:
您好,我最近在调OV620,第一相的地址问题不太懂,操作它的话应该用它的哪个地址,手册中有master address,master ID,slave ID,哪个才是需要的呢,能帮忙解答一下吗

网友:
请问下  在工作中,我用示波器测了下摄像头中xclk(PA8)的频率为8MHZ,PCLK也是8MHZ,ov7670工作频率不是典型24MHZ吗??我摄像头一直成像不了,但可以感应实物。。。求解释

网友:
这个MARK下,回头好好看

网友:
为什么我的摄像头彩条能正常显示,但是显示图像就不对呢?如图,谁能解决一下,我弄了很久都不行
采集到的图像,轮廓很模糊,颜色也不对 (原文件名:BMP.JPG)

楼主:
回复 网友Q:
为什么我的摄像头彩条能正常显示,但是显示图像就不对呢?如图,谁能解决一下,我弄了很久都不行

采集到的图像,轮廓很模糊,颜色也不对 (原文件名:bmp.jpg)

这个水彩印很熟悉,你已经基本成功了,出现这个情况应该是硬件连线的问题,看下8个数据脚是否连接可靠了,还有从摄像头到FIFO,从FIFO到单片机之间的数据通路是否正确,是否有短路或虚焊。

网友:
回复 楼主:
发一个彩条时的图,应该没问题,可是拍摄就是那种效果,再传一张蓝色发光二极管的图

这是彩条模式采集到的图像 (原文件名:BMP1.JPG)

拍一个蓝色的发光二极管 (原文件名:BMP2.JPG)

楼主:
回复 网友Q:
回复 楼主:
发一个彩条时的图,应该没问题,可是拍摄就是那种效果,再传一张蓝色发光二极管的图

这是彩条模式采集到的图像 (原文件名:bmp1.jpg)

拍一个蓝色的发光二极管 (原文件名:bmp2.jpg)

手上还有摄像头么?换一个试下。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楼主,如果彩带显示正常,能证明那几部分正确呢,是不是能证明VSYNC、HREF和PCLK时序,OV7670寄存器初始化和AL422读写时序正确呢,但色彩空间编码方面就不能保证,是这样吗,不知这样子说对不对。哎,一直对色彩编码方面不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摄像头配置有问题啊:
        {0x00, 0x00},//AGC:自动增益00-FF
        {0x03, 0x0a},//0x0a,
        {0x0d, 0x00},
          {0x3a, 0x04},
        {0x40, 0x10},
        {0x12, 0x14},
        {0x32, 0x80},
        {0x17, 0x17},
        {0x18, 0x05},
        {0x19, 0x02},
        {0x1a, 0x7b},//0x7a,
        {0x0c, 0x0c},
        {0x3e, 0x00},//
        {0x70, 0x00},
        {0x71, 0x01},//01测试图案
        {0x72, 0x11},
        {0x73, 0x09},//
        {0xa2, 0x02},
        {0x11, 0x01},
        {0x7a, 0x20},
        {0x7b, 0x1c},
        {0x7c, 0x28},
        {0x7d, 0x3c},
        {0x7e, 0x55},
        {0x7f, 0x68},
        {0x80, 0x76},
        {0x81, 0x80},
        {0x82, 0x88},
        {0x83, 0x8f},
        {0x84, 0x96},
        {0x85, 0xa3},
        {0x86, 0xaf},
        {0x87, 0xc4},
        {0x88, 0xd7},
        {0x89, 0xe8},
        {0x13, 0xe0},
        {0x10, 0x00},

        {0x14, 0x10},//0x38, limit the max gain
        {0xa5, 0x05},
        {0xab, 0x07},
        {0x24, 0x75},
        {0x25, 0x63},
        {0x26, 0xA5},
        {0x9f, 0x78},
        {0xa0, 0x68},
        {0xa1, 0x03},//0x0b,
        {0xa6, 0xdf},//0xd8,
        {0xa7, 0xdf},//0xd8,
        {0xa8, 0xf0},
        {0xa9, 0x90},
        {0xaa, 0x94},
        {0x13, 0xe5},
        {0x0e, 0x61},
        {0x0f, 0x4b},
        {0x16, 0x02},
        {0x1e, 0x27},//0x07,
        {0x21, 0x02},
        {0x22, 0x91},
        {0x29, 0x07},
        {0x33, 0x0b},
        {0x35, 0x0b},
        {0x37, 0x1d},
        {0x38, 0x71},
        {0x39, 0x2a},
        {0x3c, 0x78},
        {0x4d, 0x40},
        {0x4e, 0x20},
        {0x69, 0x5d},
        {0x6b, 0x40},//PLL
        {0x74, 0x19},
        {0x8d, 0x4f},
        {0x8e, 0x00},
        {0x8f, 0x00},
        {0x90, 0x00},
        {0x91, 0x00},
        {0x92, 0x00},//0x19,//0x66
        {0x96, 0x00},
        {0x9a, 0x80},
        {0xb0, 0x84},
        {0xb1, 0x0c},
        {0xb2, 0x0e},
        {0xb3, 0x82},
        {0xb8, 0x0a},
        {0x43, 0x14},
        {0x44, 0xf0},
        {0x45, 0x34},
        {0x46, 0x58},
        {0x47, 0x28},
        {0x48, 0x3a},
        {0x59, 0x88},
        {0x5a, 0x88},
        {0x5b, 0x44},
        {0x5c, 0x67},
        {0x5d, 0x49},
        {0x5e, 0x0e},
        {0x64, 0x04},
        {0x65, 0x20},
        {0x66, 0x05},
        {0x94, 0x04},
        {0x95, 0x08},
        {0x6c, 0x0a},
        {0x6d, 0x55},
        {0x6e, 0x11},
        {0x6f, 0x9f},//0x9e for advance AWB
        {0x6a, 0x40},
        {0x13, 0xe7},
        {0x15, 0x00},
        {0x4f, 0x80},
        {0x50, 0x80},
        {0x51, 0x00},
        {0x52, 0x22},
        {0x53, 0x5e},
        {0x54, 0x80},
        {0x55, 0x00},//亮度
        {0x56, 0x60},//对比度
        {0x57, 0x90},//0x40,  change according to Jim's request
        {0x58, 0x9e},
        {0x41, 0x08},
        {0x3f, 0x05},//边缘增强调整
        {0x75, 0x05},
        {0x76, 0xe1},
        {0x4c, 0x0F},//噪声抑制强度
        {0x77, 0x0a},
        {0x3d, 0xc2},        //0xc0,
        {0x4b, 0x09},
        {0xc9, 0xc8},
        {0x41, 0x38},
        {0x34, 0x11},
        {0x3b, 0x02},//0x00,//0x02,
        {0xa4, 0x89},//0x88,
        {0x96, 0x00},
        {0x97, 0x30},
        {0x98, 0x20},
        {0x99, 0x30},
        {0x9a, 0x84},
        {0x9b, 0x29},
        {0x9c, 0x03},
        {0x9d, 0x4c},
        {0x9e, 0x3f},
        {0x78, 0x04},
        {0x79, 0x01},
        {0xc8, 0xf0},
        {0x79, 0x0f},
        {0xc8, 0x00},
        {0x79, 0x10},
        {0xc8, 0x7e},
        {0x79, 0x0a},
        {0xc8, 0x80},
        {0x79, 0x0b},
        {0xc8, 0x01},
        {0x79, 0x0c},
        {0xc8, 0x0f},
        {0x79, 0x0d},
        {0xc8, 0x20},
        {0x79, 0x09},
        {0xc8, 0x80},
        {0x79, 0x02},
        {0xc8, 0xc0},
        {0x79, 0x03},
        {0xc8, 0x40},
        {0x79, 0x05},
        {0xc8, 0x30},
        {0x69, 0xaa},//
        {0x09, 0x00},
        {0x3b, 0x42},//0x82,//0xc0,//0xc2,        //night mode
        {0x2d, 0x01},//0x82,//0xc0,//0xc2,        //night mode

楼主:
回复 网友R:
弱弱的问一下楼主,如果彩带显示正常,能证明那几部分正确呢,是不是能证明vsync、href和pclk时序,ov7670寄存器初始化和al422读写时序正确呢,但色彩空间编码方面就不能保证,是这样吗,不知这样子说对不对。哎,一直对色彩编码方面不解。

摄像头彩条输出都对了,说明整个硬件电路和控制程序没有问题,你试一下我帖子里面的初始化代码吧,不然就换个摄像头。另外摄像头的时钟输入我用的是24M,如果你用的是8M或者低一些的,就改一下时钟倍频寄存器的值。

网友:
感谢楼主。之前一直没搞明白的场同步信号问题终于明白了。我是用FPGA做的。。继续去尝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R:
弱弱的问一下楼主,如果彩带显示正常,能证明那几部分正确呢,是不是能证明vsync、href和pclk时序,ov7670寄存器初始化和al422读写时序正确呢,但色彩空间编码方面就不能保证,是这样吗,不知这样子说对不对。哎,一直对色彩编码方面不解。
摄像头彩条输出都对了,说明整个硬件电路和控制程序没有问题,你试一下我帖子里面的初始化代码吧,不然就换个摄像头。另外摄像头的时钟输入我用的是24m,如果你用的是8m或者低一些的,就改一下时钟倍频寄存器的值。

Hi!
彩条是标准的测试图样,是ISP内置的,测试图样紧表示系统可以工作了,CLK、Hsync、Vsync等讯号是正确的。但是寄存器列表里面的其他参数是否正确,未知!所以Debug时,测试图样是非常有用的。但作用也非常有限。

网友(2011-12-25):
回复 楼主:

网友:
打个标旗啊

网友(2012-02-03):
摄像头 STM32 ILI9325 mark

楼主:
好久没有来了,前几天有朋友需要用图像做条形码和二维码识别,让我帮拍了张图验证一下看图片能否看清,下面两张图是OV7670在10万像素240*320下拍摄的图片,效果挺不错的,而且10万像素的大小对于处理来说数据量不会大到离谱。
    这张是在LCD显示的图片,拍摄场景:

    这张是采集到的图片,由STM32存储到SD里面的原始图片:

网友:
有打算做一个,,还在学习学习中

网友:
感谢LZ,带FIFO终于调试出来了

网友(2012-04-02):
可不可以用51驱动

网友:
楼主~我出来的图像这样子的。~~会不会也是硬件的问题啊?或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MARK,最近正好要用

网友:
楼主的资料真的太有用了!!

网友S:
怎么我的图像是这样的,是硬件问题吗?
求各位大侠帮忙啊。

网友T:
引用 楼主:
这是STM32下的采集显示代码,并添加了BMP预览和照片BMP存储功能,FatFs移植的是最新的008a版本,基本所有AP ...

你好,我现在学习它,麻烦传下,谢谢!415645461@qq.com

楼主(2012-05-03):
引用 网友T:
你好,我现在学习它,麻烦传下,谢谢!

都在帖子里面,仔细找下,然后下载,谢谢!

网友:
mark之,高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在帖子里面,仔细找下,然后下载,谢谢!

因为什么带宽原因,一直下不了,麻烦了,谢谢!415645461@qq.com

网友T:
引用 网友U:
lz,ov7670输出不是bayer格式吗??你程序中直接读取16位数据发给屏,不会显示有问题吗?? ...

你好?请问你是不是下到了129楼的那个程序,关于可以把图片存到sd卡中的。我现在也在学习,然而我在里面下不到,不知道你能发给我吗?谢谢了!感激啊!邮箱:415645461@qq.com

网友V:
  LZ   我的摄像头显示的时候在最上部总是有一条蓝色的线,线的位置是固定不动的, 怎么回事啊 http://www.ourdev.cn/forum.php?m ... yes&nothumb=yes

网友:
这个不好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V:
LZ   我的摄像头显示的时候在最上部总是有一条蓝色的线,线的位置是固定不动的, 怎么回事啊 http://www. ...

如果只有一条,那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你好?请问你是不是下到了129楼的那个程序,关于可以把图片存到sd卡中的。我现在也在学习,然而我在里面 ...

各位如果下载不到请联系我,请联系我(签名下方的旺旺留下您的邮箱),我发给大家。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如果下载不到请联系我,请联系我(签名下方的旺旺留下您的邮箱),我发给大家。谢谢! ...

感谢楼主!以后多学习!

网友:
学习了,有空我也搞一个

网友:
麻烦楼主看一下这个程序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快就有回复啊,先占个位
在这个方案中,主要注意FIFO的读写时序,以及什么时候开启FIFO,什么时候从FIF ...

LZ OV7670移植STM32的压缩文件能发份给我吗? 网站更新后下载不了呢! 我在做摄像头的调试遇到了很多问题··············· 求帮助下。  企鹅:252088652

网友:
已收到楼主的例程········谢谢楼主的开源精神。 以后买东西会去你电子多光顾的······

网友(2012-06-11):
成大气候

楼主:
新做了一个OV2640的开源Demo,JPEG采集,上位机显示,大家可以到这里看一下,谢谢支持!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1726-1-1.html

网友:
stm32时钟频率是多少??

网友:
再 发一遍吧。
老论坛数据 下载不了。

网友(2012-07-11):
不错的资料。下来学习了。

请问,lcd显示,速度能达到多少帧啊?

网友W:
引用 网友S:
怎么我的图像是这样的,是硬件问题吗?
求各位大侠帮忙啊。

请问下,你彩条倾斜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而且我的颜色也不对

网友:
great  顶一个 楼主威武啊  准备430来跑

网友:
非常值得学习学习

网友:
请问这个ov7670的输出数据怎样才能保存成.jpg图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W:
请问下,你彩条倾斜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而且我的颜色也不对 ...

好像是操作FIFO的时序不对,时间很久了,不太记得了。

网友:
学习学习,看上去不错~!IC的封装好大

网友(2012-11-13):
强大,无限地

网友(2012-12-30):
Mark!我也正有此意,寒假做……

网友:
非常感谢啊

网友:
LZ:

如何做成录像机,有相关的Demo code吗?

谢谢.

网友(2013-01-29):
引用 网友X:
回复 楼主:
    之前有很多网友调试的时候出现了不同的问题,我这里总结下,方便大家调试的时 ...

有用啊  学习了

网友(2013-07-25):
牛逼哄哄的啊

网友(2013-11-27):
有问题可以直接放上来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资料好多,,看得眼花缭乱的,,,研究ing

网友(2013-12-31):
使用STM32采集图像 发送给GSM模块在给手机,但是格式不对,怎么办呢??

网友(2014-03-26):
楼主,我想问一下,我要做摄像头,才黑白图像,只有y值,为什么才的一直都是花屏的,用的上位机显示的

网友:
楼主您好 请问下采集到图像发给上位机后图像 镜像了 是不是寄存器设置错误了

网友:
一直想做个摄像头的,谢谢楼主

网友(2014-09-17):
不错,基于这个可以做个道路偏离系统

网友(2014-11-06):
新手,求楼主stm32代码。谢谢~

网友:
学习中,受教了

网友(2014-12-22):
正好在做这个。。多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2015-02-01):
谢谢了,准备弄一个

网友:
mark   简易数码照相机

网友:
mark  数码照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