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的CAN总线实验如何做???

楼主(2010-11-08):
手里有一块2812开发板,一条串口的DB9的线  能否做个上位机程序 用2812的CAN接口通过串口线给上位机发数据???  还需要什么CAN总线适配器或者转接器吗???  如果必须要适配器  那是不是意味着只有一块开发板是没希望做CAN总线实验的啊

网友:
这位小姐貌似很面熟

网友:
这不是小月月吗,怎么也开始搞DSP了?

网友(2011-01-29):
你需要将CAN_TXD和CAN_RXD通过CAN收发器转换为查分信号CAN_H和CAN_L,两个板子的CAN_H和CAN_L对应相连,注意CAN_H和CAN_L之间需要接入120欧姆的终端电阻。

网友:
CAN 转 RS232 直接用芯片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