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usb虚拟示波器,要求16bit,采样率100K就行了

楼主(2010-11-09):
大家有没有好的推荐啊,要求16位精度,采样率100K就可以了,要有大容量波形存储和显示,数据可以保存到数据库或excel中,USB接口,必须实时采样,就是数据不能断,上位机界面友好,2-4个通道即可,大家有用过可以直接用的吗,比较急

网友:
数据不能断啊!!!!我只知道怎么弄数据断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最终找到的话,可以联系我,我们即将推出类似的产品,不过是8位的,如果可以的给你定制一个~!

网友(2014-04-27):
AD7606+FPGA+高速USB即可。

网友:
你需要的不是虚拟示波器,而是数据采集器吧?建议你搜一下数据采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