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51 KEIL调试时,如何设置能让头文件和源文件不在同一个目录编译通过

楼主(2010-11-09):
Keil平台下,我将MO51的BSP library安装好后,将下面的例子完整拷到别的目录下,按照例子新建工程后,在工程所在目录下,新建SOURCE、INCLUDE、COMMON、LIST、OUTPUT目录,并将相应头文件复制到INCLUDE目录下,.C文件复制到COMMON下,包含MAIN函数的.C文件复制到SOURCE下后,编译时始终找不到MO51.H等头文件。按照C语言 #include “MO51.H”的要求,头文件必须和源文件在同一个目录下。但是为何新唐提供的例子,头文件和源文件就可以在不同的目录下。

请教:如何设置KEIL,能实现这种文件组织方式呢。
比如:TEST  目录,包含工程
      SOURCE目录,包含MAIN函数的.C文件
      COMMON目录,包含common.c,register.c等文件
     INCLUDE目录,包含common.h,register.h,M051.h

Keil工程里,相应也建立SOURCE、INCLUDE、COMMON的group组,相应的组添加相应目录的文件,如何才能编译通过呢。

网友:
路径设置啊!在MDK的C/C++这个页面,添加你的头文件的目录就行了

网友:
MAIN.c里可以用这种方法:#include "..\INCLUDE\M051.h"

楼主:
谢谢二位的回复,两种方法都可行。新手就是新手,还得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