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下PCI开发方案

楼主(2010-11-09):
实验室要做PCI的开发,初步选定用FPGA来做,但是选哪家的开发套件有些困惑,不知道现在哪家的开发套件做的较好,请大家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你的PCI有什么要求,频率,位宽,主,从,还是主与从

网友:
上PCI Express吧,现在新出的一些低端FPGA都有集成了。
PCI落后了,要退出舞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好是主从皆可,其他没有要求,是用来做PC104+的,主要工控场合用,数据量不大,但是要求模块化,可重配置,所以就考虑使用PCI总线

网友:
xilinx 和 altera应该都有对应的方案吧
手头有块cyclone II的原厂开发板是带PCI接口的
不过一直没用
一直都是用xilinx的FPGA
如果不用FPGA的话也可以用PCI接口芯片
比如PLX9054

现在在spartan-6上调PCI Express
速度快,布线少
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pci有什么要求,频率,位宽,主,从,还是主与从

ACTEL的IP能否给一个

网友:
呵呵,你怎么知道我有ACTEL的IP呢

网友:
谁有ALTERA的PCI IP和谐文件啊?!求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你怎么知道我有actel的ip呢

你是代理啊

网友(2011-02-15):
回复 网友A:

也想要actel的 ip,能给一份么?谢了!!!
guolh@163.com

网友:
看你的要求,简单的话,一片CPLD都能做出PCI接口出来。

网友:
我们以前的一些PCI设备用的都是 转串口 并口芯片,后来用的9054

网友:
我来发表一下看法,考虑到成本和开发进度建议使用fpga+9054,最好不要用9052,太慢。

网友(2012-02-20):
回复 网友B:

大学毕业设计想用FPGA+9054,能否推荐个比较好的方案

网友:
直接用FPGA实现,大约需要2个月的时间搞定。900行代码。用IP CORE

简单的,可以只做slave;

我做过多点的master 设备,复杂,但效率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