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tm32 TIM2 PA0捕获为什么用不了?

楼主(2010-11-09):
我想用tim2 PA0捕获红外,设置如下,现在现象是只要一执行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就强行把红外线输入拉低了,更别提进入tim2 TIM_IT_CC1 中断了,请教下是怎么一回事?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553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29;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tim_icinit.TIM_ICFilter =0;
tim_icinit.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TIM_ICPrescaler=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TIM2,&tim_icinit);

TIM_ITConfig(TIM2,TIM_IT_CC1,ENABLE);

TIM_GenerateEvent(TIM2, TIM_EventSource_CC1);

TIM_Cmd(TIM2,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Channel;            //红外捕获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楼主:
上升沿也是进不了的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2,TIM_IT_CC1)!=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TIM_IT_CC1);

  }

}

楼主:
对比手册中,感觉设置也是对的,PA0用作alternate function

楼主:
外部接的有10k上拉电阻的

网友(2014-08-25):
楼主,感谢你的分享,我现在也想捕获PA.0这个引脚上的脉冲,计数达到多少个以后产生中断,请求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