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LD操作SDRAM!

楼主(2010-11-09):
用EPM570最TFT驱动,以前是用SRAM做缓存的,容量下,而且贵的很。SDRAM,不断便宜而且容量很大,所以准备用这个来做缓冲,哪位能说说如何操作SDRAM呢

网友:
我也在研究,SDRAM随机写慢是个缺点

网友:
用1C3吧

网友:
突发读写,如果TFT屏的话建议用3片SDRAM分别存储RGB三通道数据,选择SDRAM要注意,最大突发长度要大于或等于屏的一行点数,以前做过1024*768的屏,用的是HY57V28820HCLT。。。。。。。

网友:
回复 网友A:
突发读写,如果tft屏的话建议用3片sdram分别存储rgb三通道数据,选择sdram要注意,最大突发长度要大于或等于屏的一行点数,以前做过1024*768的屏,用的是hy57v28820hclt。。。。。。。

没必要,连续两次突发就行了

网友:
::∴★∵**☆.∴★∵**☆.
  █████.☆.∵★∵∴☆.
  █田█田█.*☆.∴★∵.
  █田█田█.★∵∴☆.★∵∴.
  █田█田█.★∵∴☆.★..**.
  █田█田█.★★∵∴☆.★*☆.
  █████.
◢██□██◣.~~~~~*^_^*

网友:
用cyclone3写过SDRAM的控制程序,蛮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