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4678是什么器件?

楼主(2010-11-09):
请教下图中的MA4678是什么器件?三菱PLC的输入端。

网友(2011-11-03):
很可能是 5V 轉 3.3V 的介面IC

网友(2014-11-06):
楼主查到是什么功能的了吗? 感觉像是噪声抑制,或者增加驱动能力?

网友:
貌似是自己封装的模块

网友:
看圖像是類似 74LS14 Hex Schmitt-Trigger
圖上這個是非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