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 求助:关于12864F带字库的液晶有些汉字不能显示!

楼主(2010-11-09):
各位大侠!我用的是12864F的带字库的液晶!但是有些汉字显示不出来啊!我用的是STC的51的单片机,keil uv3编程软件!有些很简单的汉字在液晶上显示的是16*16的全黑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各位大侠指导一下啊!!!

楼主:
怎么弄啊 ??

网友:
好像是0XFD的BUG吧,有个晓奇的通用补丁,http://www.xiao-qi.com/,找下,有使用说明

楼主:
我安装了说明啊!但是还是不管用啊!

网友:
能说一下是哪些汉字不能显示呢,好让大家分析。

网友:
你是使用的UV3吧?KEIL的一个BUG,只要遇到特定编码(包含0XFD)的汉字,编译后就不能正常显示,例如“三”好像还有“庚”之类,有很多不能正常显示的汉字。

解决方法【1】:
——————————————————————
KEIL的0xfd 汉字有关BUG,及解决原理(手动解决方案):

1.如果用的是C语言.用十六进制编辑软件如HexEdit打开c51.exe,搜索80FBFD,改为80FBFF即可。

    c51.exe位置:Keil安装目录/keil/c51/bin/c51.exe

2.如果用的汇编,用十六进制编辑软件如HexEdit打开工A51.exe,搜索80FBFD,改为80FBFF即可。

注:一般有两处,改第一处即能用,但是我一般把两处都改了.

解决方法【2】
-----------------
将“汉字BUG修正程序.exe”拷贝到KEIL的安装目录:C:\Keil\C51\BIN下,运行,点START,就可以了。

网友:
文件解压后得到一个exe文件,然后按照上面说的运行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大侠啊我回头把照片传上来!

网友:
我曾经把3.3V液晶屏用5V电压来驱动,也出现过全是黑屏

网友(2013-08-09):
正遇到这个问题,是‘数’字显示不正确

网友:
解决了吗?我也这问题,楼上方法不行啊

网友:
在UV4的情况下  三   字也是不行的。

是液晶本身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