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编程:原理很简单,用一个信号的下降沿产生一个脉冲,脉冲宽度1微秒。

楼主(2010-11-09):
来一个信号的下降沿,产生一个脉冲。该脉冲的上升沿需要和信号的下降沿严格对齐。用VHDL语言如何实现?

网友:
脉冲的上升沿需要和信号的下降沿  不可能  对齐,总会有滞后。当然可以做到NS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脉冲的上升沿需要和信号的下降沿  不可能  对齐,总会有滞后。当然可以做到ns级。

请问如何做呢?谢谢了。

网友:
用高速的CPLD 一个非门,一个计数器就行

网友:
来一个信号的下降沿,产生一个脉冲

你这个东西不是一个 反向器 非门吗 。
输入端平时是1,变到0 就是下降沿 。
输出就是上升沿
一个输入一个输出  管脚输入 到内部 到管脚输出 延时 肯定不能绝对对齐的嘛。

网友:
个人觉得这个想着简单,做起来不是那么简单。高手们试试!!

楼主:
各位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具体操作起来确实不容易啊…………

楼主:
可能我的问题描述有歧义。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上面信号产生下面信号

网友:
我教你吧

先用D触发器把输入脉冲A延时1US(D的CLK)得到B.
再把A反相得到C
再把C和B与一下就得到了要的脉冲.

但有条件 A脉宽要大于大于1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