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空调遥控器LCD点阵显示检测方案,重谢!!!

楼主(2010-11-09):
高手们请帮忙想办法啊,我需要一个检测空调遥控器发码与显示的方法啊。遥控器采用斑马条连接LCD点阵显示器,我们需要检测她的显示是否正常,(包括缺画少画)解发出的红外码比较好办,就是显示检测啊。目前想到的是单片机检测LCD连接端口和光检测技术。请有好办法的高手帮忙解决啊。重谢!!!

网友:
用NI的视觉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了,光光检测也是我们比较看好的方法,但是目前不知道有哪些仪器可以做到。而且仪器是在生产线使用,要有效率和质量。
我的公司邮箱QIANG@DONGINIT.COM.CN。任何有意者请联系。费用在3到5万都没有问题啊。

网友:
人工智能 ---->全显后用人眼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目前就是人工检测。但是我们是测试产品的功能,不单单测试LCD点阵屏。目前人工测试100PCS/H/人。差的太远了。所以才会要制作仪器。下面是仪器要求。各位谁可以做到就报个价过来。

在遥控器测试的同时,会有相对应的屏幕显示数据,我们需要识别在相对模式或状态时LCD点阵屏的显示是否正常(如多画少画,笔画段缺失,显示过暗过浓)。
所需数据可以预先学习植入,在检测到KEY按下后,识别到红外编码并解码出数据后,仪器智能识别键码所在状态与预先学习的LCD对应状态,再对LCD点阵屏显示的数据进行检测,并给予结果是OK或NG。
此设备为生产线使用仪器,可采用CCD技术,设计请考虑周边环境设计,以生产效率与品质为最优考虑。
此仪器可能会与工装治具配合使用。
此空调遥控器的最终测试为整机测试,相隔一层塑料镜片,请注意LCD点阵屏的灰度强度,可能会影响光源或反光,造成成像错误而导致检测失败。
若在computer上使用软件,请设计为一次多个输入通道的测试。以此提高效率,操作系统为WINDOS XP或WINDOS2003。
此遥控器为韩国LG公司,LCD显示器会有韩文字符。
此设备需满足多种LCD点阵屏的检测工作,且更换机型时不需更换软硬件,即作为一台通用仪器使用(通过软件界面设置相关参数,例如软件可以加入学习模式)。

网友:
费用太少了,我感觉没人会应的。而且项目里面提到图像检测功能。
楼主这么喜欢电子,为什么不自己开发一个简单的测试工装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费用问题是可以谈的,我可以自己弄的话就不求助了,再说,这也需要时间啊。费用可以根据你们的报价商议。当然,如果另有好的方案也可以的,我们公司只需要达到功能要求,主要可以检测点阵屏的功能。

楼主:
高手们有此方案的吗?报价是可以谈的。还请高手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
你们是哪家遥控器厂商啊,和我们是同行啊,我们也有AUX和LG的遥控器,但是都是依靠人工目视检测,确实比较费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们在东莞望牛墩同人数码,你们在哪里啊。你们每个小时的产能是多少啊?不介意可以加QQ576191160

网友:
Samsung 的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