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伙一个很基本的问题,请高手过来指点一下

楼主(2010-11-09):
怎么样从一个交流信号中提取直流信号啊?我这个交流信号是带有杂波的3k正弦信号,由于直流电平的存在,其所有电压是处于0V以上的,我现在想获得这个正弦信号的中间电平,怎么办啊?有没有啥芯片或者效果比较好的电路啊

网友:
电容耦合。

网友:
回复【楼主位】..............想获得这个'正弦信号的中间电平'与'交流信号中提取直流信号'是同一件吗?
在交流信号中提取直流信号:同RC低通濾波只是电容用大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小弟新手,能不能讲解的具体一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就是3k交流信号中有直流偏置,而信号中又存在噪声,也就是杂波影响,现在想获得这个直流偏置,是不是用低通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