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用示波器检测电调的输出波形

楼主(2010-11-09):
请教怎么用示波器检测电调的输出波形,大家帮帮忙啊,怕电调烧了,又怕示波器烧了,个大家上个电调的图,三根线的那头是输出端,接在电机上的,怎么用示波器检测输出波形图呢,,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96644VUPUF8.JPG(文件大小:2.58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IMG_0075.JPG)

网友:
用10欧10w电阻作为负载,在电阻两端接示波器看波形即可

网友:
接上电机 直接看就行
电调输出才多少V啊
示波器至少也是300v的耐压

楼主:
示波器得信号输入线怎么接电调呢,直接接在电调输出线上?或是接电机后,这个示波器的线又该怎么接啊,高手最好上个图看看啊

楼主(2010-12-28):
示波器得信号输入线怎么接电调呢,直接接在电调输出线上?或是接电机后,这个示波器的线又该怎么接啊,高手最好上个图看看啊 ,,拜托了,,本人对电子懂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