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运行rtgui,但有个问题,定义_ILI_REVERSE_DIRECTION_之后,触摸屏功能应该怎样设置

楼主(2010-11-09):
如题,定义_ILI_REVERSE_DIRECTION之后如果不做特别修改,触摸屏和显示屏的坐标对不上,
ucgui的GUITouchConf.h中有
#define GUI_TOUCH_SWAP_XY
#define GUI_TOUCH_MIRROR_X
#define GUI_TOUCH_MIRROR_Y
进行设置,不知我们的rtgui中是否也有类似设置?
(显示屏9320,触摸芯片7843)

网友:
参考校准程序中有自动判断了. 只要XY不错. 可以不管方向.
是否可以考虑再自动判断XY? 也是觉得可行的.

原理: 当mini_x的值大于max_x时,就认为是倒的. 自动反过来.
所以: 校准一次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试了下,确实好用!感觉touch->poll_timer = rt_timer_create("touch", touch_timeout, RT_NULL,RT_TICK_PER_SECOND/8, RT_TIMER_FLAG_PERIODIC);中的八分之一秒有点慢,多次运算合起来时间也不短,改成了十六分之一秒,爽多了,呵呵!

网友:
楼上给加个XY自动识别试试效果如何?   ^_^

楼主:
回复 网友A:

艰难的看gui的代码,我试试研究研究,如果搞定了发上来~~~

网友:
期看楼主,等待欣赏

网友(2013-06-15):
楼主还是没搞定么?好几年了,求如何与液晶关联

网友(2013-10-17):
发个来看看啊。我也要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