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ucgui对话框重绘呢?

楼主(2010-11-09):
我在对话框里面想显示一些东西,现在显示的内容已经刷新了,可是对话框并没有重绘,任然显示第一次的文字,我试了WM_Paint(hWin)也不行,请教下如何给对话框刷新数据 (注,如果不创建对话框的话,在后台窗口已经看见文字变化了,可以肯定是由于对话框没有刷新的结果)

楼主:
我用的是dispstringAt函数,没有采用edit,text等控件形式,主要是控制比较灵活,现在被这个问题困扰!
  感觉无非两方面没有处理好,一个是坐标系,另一个是窗口重绘! 希望有过经验的指点下

楼主:
ddd!  2d线都不行!怎么办?

网友:
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1-07-21):
宝贝怎么解决的啊!哥哥 你怎么能这样啊!

网友(2012-02-11):
采用文本框等控件就可以,何必这么大费周折

网友(2013-02-20):
请问怎么解决的,我也刚好遇到这个问题了,求指点。

网友:
2D函数虽然灵活,但是不是在每个窗口消息下都能使用的。这也是我测试摸索的不成熟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