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RM9200还是RM9260,还是其它?

楼主(2010-11-09):
要做一个类似VPN网关的东东,出一个网口,8个串口,每个串口映射为一个内网IP地址端口,选择RM9200还是RM9260是否可行?有没有更好的推荐?

网友:
9200已经过时了
选9260
9260只有六个串口
还是需要扩充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做一个类似vpn网关的东东,出一个网口,8个串口,每个串口映射为一个内网ip口,选择rm9200还是rm9260是否可行?有没有更好的推荐?

串口服务器?
每个串口映射为一个内网ip口? 那得多少个网卡啊?

网友:
应该是ip地址的端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ip地址的端口

是。每个串口,从外部看是一个内网网口。

网友:
at91sam9g20,16网口,给深圳一家公司订做的.其中CPU自带6个,其他的是由FPGA来实现的.

网友:
多串口转换芯片,比如TL16C554AIPN,我们两年前就用在产品上了,这个芯片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at91sam9g20,16网口,给深圳一家公司订做的.其中cpu自带6个,其他的是由fpga来实现的.

只需要出一个网口就可以了,用于接外网。

网友:
我以前做的一个产品,一个网口DM9161。NXP1768双串口,用TL16C554AIPN外扩6个串口。
比较贴近你的需求 ucos+lwip的

网友:
笔误,应该是16串口.

网友:
有9200、9260、9G20都可,用串口扩展芯片。我提供硬件方案和linux驱动。

网友:
9200已经停产了,现在很缺货的,看楼主就是想做个串口服务器的嘛,9260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9200、9260、9g20都可,用串口扩展芯片。我提供硬件方案和linux驱动。

如果只是做一个串口服务器的话,难度如何?独立开发的话一般时间为多久呢?之前有耳闻某公司有此需求
主要就涉及到以太网和串口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有9200、9260、9g20都可,用串口扩展芯片。我提供硬件方案和linux驱动。
如果只是做一个串口服务器的话,难度如何?独立开发的话一般时间为多久呢?之前有耳闻某公司有此需求
主要就涉及到以太网和串口

主要取决于你是采用NAT方式(或叫路由器方式,串口号对应一个内网IP地址),还是采用端口映射方式(串口号对应一个TCPIP端口号)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有9200、9260、9g20都可,用串口扩展芯片。我提供硬件方案和linux驱动。
如果只是做一个串口服务器的话,难度如何?独立开发的话一般时间为多久呢?之前有耳闻某公司有此需求
主要就涉及到以太网和串口
主要取决于你是采用nat方式(或叫路由器方式,串口号对应一个内网ip地址),还是采用端口映射方式(串口号对应一个tcpip端口号)

这些都是软件上的事儿,有了Linux操作系统,实现这些功能很容易。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这些都是软件上的事儿,有了Linux操作系统,实现这些功能很容易。

NAT方式,基于Linux操作系统,LS介绍一下大体的流程或框架?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有9200、9260、9g20都可,用串口扩展芯片。我提供硬件方案和linux驱动。
如果只是做一个串口服务器的话,难度如何?独立开发的话一般时间为多久呢?之前有耳闻某公司有此需求
主要就涉及到以太网和串口
主要取决于你是采用nat方式(或叫路由器方式,串口号对应一个内网ip地址),还是采用端口映射方式(串口号对应一个tcpip端口号)
--------------------......

linux真是个再好不多的东东啊!!!!

网友:
AT91使用16C554兼容芯片扩展串口非常简单,内核都带了驱动,稍微改一下地址中断啥的就可以了,硬件也很简单,跟SRAM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E:
at91使用16c554兼容芯片扩展串口非常简单,内核都带了驱动,稍微改一下地址中断啥的就可以了,硬件也很简单,跟sram一样。

LS能不能写详细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使用最新的内核,16c554的驱动程序有,修改一下,编译进内核就可以了阿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使用最新的内核,16c554的驱动程序有,修改一下,编译进内核就可以了阿

谢谢楼上。将每个串口虚拟为不同的内网IP口,能否讲一下思路?

网友(2010-12-09):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 这个没有弄过 不太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 这个没有弄过 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