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得到负电压

楼主(2010-11-09):
最近做课程设计,就是用DAC0832做一个信号发生器,输出经过一个运放然后输出电压值,但是这个运放的GND端要一个负电压才可以工作,那怎么得到一个负电压啊。。

网友:
简单点的用电荷泵吧,MAX660啊一类的。

我也正愁着怎么用更好的方法产生负压。

网友:
如果有时钟信号的话可以用一个CD4069+1N4148+电容用倍压电路就能做出电压翻转电路,+5V可以翻成-5V,只要电流不太大就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使用mc34063,正5v供电就可以转成负的,不过简单电路的供电电流不能很大,具体请参考官方资料http://www.onsemi.cn/PowerSolutions/product.do?id=MC33063A

和http://www.sooic.com/Regie/Regulator/SwitchRegulator/InductorRegulator/MC34063-Calc.asp

网友:
1个驱动门 + 2个二极管 + 2个电容,给个矩形波就出负电压,能带10mA左右的负载。

网友:
电压是相对的,只要你将你的电路参考点(通常是地)连到供电部份的1/2VCC,那小于1/2VCC的就是你需要的负电压,反之就是正电压。

网友:
我有一个简单的方案,如果你要正负五伏的话,可以用十伏的电源用两个相同电阻分得中点电压,在经过一个运放电压跟随,即可作为地使用,是一个耳放中的电路《无线电》有介绍过

网友:
【7楼】 lanqilove:“可以用十伏的电源用两个相同电阻分得中点电压,在经过一个运放电压跟随,即可作为地使用,……”

--------------------------
这个办法只能用于正负电源负载相差不大的前提下,否则损耗极大。

网友:
电流 如果不大的话  MAX232  最简单  可以输出-8.5V左右   输入5V就可以了!!!

楼主:
我要用-12V的电压。。大家看是否可以用7912呢?它是输出负电压的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要用-12v的电压。。大家看是否可以用7912呢?它是输出负电压的哦。。

你还在做梦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要用-12v的电压。。大家看是否可以用7912呢?它是输出负电压的哦。。

7912是输出负压的没错,但是it的输入也要是负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这样啊。。。那就麻烦了。。咦。。。。
大家啊看看。。下面这个图不是得出-12V的电压吗?也是用7912做的。。。

网友:
有变压器器就好办了,按照上图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变压器一大堆啊、、我从学单片机开始。。就是一直用这种稳压直流电路供电的。。不过之前一直用7805是真的。。

网友:
用7812和7912用变压器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不过体积有点大

网友(2011-07-20):
回复 楼主:

您的积分真高。没想到还会问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觉得。上次做了tlc5615的正弦波发生器就是用1/2Vcc做出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一开始就想到7905。看没人回答,都不好意思说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D:

同问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因为我很少弄硬件。。我一直以来都是以软件为主。。。。我的方向就是软件的。。。

网友:
利用电容充放电可以得到,就是相当于倍压检波,百度下可以

网友(2013-11-1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用简单的电路还行,一般都是DC/DC。。。。。。。。。。。。。。。。

网友:
79系类的芯片都可以。

网友E(2016-03-24):
说了这么多,为何不换个思路找个不用负压的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了这么多,为何不换个思路找个不用负压的运放?

常见轨对轨运放性能在靠近电源地的地方,特性会变差,很难达到,如常见的精密运放如OP07相近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了这么多,为何不换个思路找个不用负压的运放?

图样图森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