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FPGA做什么?

楼主(2010-11-09):
发现咱们坛子里的FPGA版块很冷清也!FPGA在电子系统的地位正在一点点转变啊,不再仅仅作为系统的配角啦。她一样可以跑UCos、vxworks、linux的!而且在数字信号处理领域里就并行数据处理能力上已经超过传统的DSP处理器啦。或许有人认为FPGA的价格因素导致她在实际产品上不能得到实际应用,但是我认为现在的FPGA不仅仅在系统中作为数字逻辑来使用了,各种软核硬核已经能胜任传统微处理器的工作了,除此之外剩余的逻辑单元可以完成各种数字逻辑,也可以设计成硬件乘法、除法器,大大提高了系统的性能。由于FPGA设计理念是通过VHDL来描述硬件,通过C等语言来描述软件,她可以让咱们的系统不必来回画PCB、焊接等,直接用VHDL改变硬件,这样的优势对于产品开发速度是非常有益的。所以我认为FPGA+FLASH+SRAM的方案优于传统的处理器+FLASH+SRAM+外围的方案,前者硬件容易改变且并行性高于后者,这样传统方案仅有的价格优势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或许在当今后者传统的方案不再具有价格优势。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呗,有说的不正确的地方欢迎斧正。

网友:
说的不错,但是用FPGA的人还是很少

网友:
现在很少用处理器+FLASH+SRAM的吧...现在的处理器的RAM和FLASH都N大了..

网友:
学习逻辑算法

强人可以用来设计cpu

网友:
回复 楼主:
发现咱们坛子里的fpga版块很冷清也!fpga在电子系统的地位正在一点点转变啊,不再仅仅作为系统的配角啦。她一样可以跑ucos、vxworks、linux的!而且在数字信号处理领域里就并行数据处理能力上已经超过传统的dsp处理器啦。或许有人认为fpga的价格因素导致她在实际产品上不能得到实际应用,但是我认为现在的fpga不仅仅在系统中作为数字逻辑来使用了,各种软核硬核已经能胜任传统微处理器的工作了,除此之外剩余的逻辑单元可以完成各种数字逻辑,也可以设计成硬件乘法、除法器,大大提高了系统的性能。由于fpga设计理念是通过vhdl来描述硬件,通过c等语言来描述软件,她可以让咱们的系统不必来回画pcb、焊接等,直接用vhdl改变硬件,这样的优势对于产品开发速度是非常有益的。所以我认为fpga+flash+sram的方案优于传统的处理器+flash+sram+外围的方案,前者硬件容易改变且并行性高......

首先,现在的处理器都不需要用外部FLASH+RAM的方案,其次,楼主的目的难道还是让FPGA然后去跑个软核?最后再里面用用C写程序开发?
GOD,那干嘛要用FPGA啊,随便一个处理器都可以实现了。还有,现在ARM处理器可以跑到1G,FPGA的内核呢?再着,有专用功能的处理器,何必要去用FPGA模拟一个呢?有竞争力吗?调试方便吗?很多很多问题,所以。。。。。。。

网友:
需要并行处理时用FPGA

网友:
FPGA对付逆向工程的人怎么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很少用处理器+flash+sram的吧...现在的处理器的ram和flash都n大了..

那只是mcu罢了,跑个ucosii还勉强凑合,对于Linux动辄几兆的内存消耗,内置ram实在无能为力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需要并行处理时用fpga

同感,我有个项目,信号采集,实时性强,路数多,非用FPGA不可。

楼主:
回复 网友C:
首先,现在的处理器都不需要用外部FLASH+RAM的方案,其次,楼主的目的难道还是让FPGA然后去跑个软核?最后再里面用用C写程序开发?
GOD,那干嘛要用FPGA啊,随便一个处理器都可以实现了。还有,现在ARM处理器可以跑到1G,FPGA的内核呢?再着,有专用功能的处理器,何必要去用FPGA模拟一个呢?有竞争力吗?调试方便吗?很多很多问题,所以。。。。。。。

是的专用处理器有专用处理器的优点,但是一个芯片囊括了大部分外设难道这不是优势吗?而且有内嵌arm硬核的FPGA出现了。举个例子,当你的系统需要升级时,比如需要加一个fifo,比如需要加一个移位寄存器,比如……重新做pcb来增加这些元件的优势难道大于在VHDL里加几个语句吗?

网友D:
FPGA只能简化无比简单的MCU+数字逻辑电路,现在嵌入式中的重中之重是模拟电路,FPGA只能干瞪眼。我对FPGA的看法是:百无一用是书生。
如果你不是搞高速数字通信,请远离FPGA。

网友:
华为光网络通信,属于高速数字通信,是用FPGA。我有个老乡现在就在里面做FPGA,用VHDL语言。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用数字算法替代一些模拟电路可以很大的提高系统的灵活性,现在好多控制系统用数字不用模拟?

有些数字调制的前端也用fpga。

另外我看到现在有款fpga的工作频率最高能达到1.5Ghz。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用数字算法替代一些模拟电路可以很大的提高系统的灵活性,现在好多控制系统用数字不用模拟?
有些数字调制的前端也用fpga。
另外我看到现在有款fpga的工作频率最高能达到1.5ghz。

额,FPGA灵活性很高,电子产品的数字化是发展趋势

网友:
我的FPGA实验板放着,落了一层灰……杯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请教下哪款FPGA工作频率可达1.5G?

网友:
我认为FPGA的好处是速度快。楼上说的不错,FPGA的时钟没有1.5G,可是FPGA可以用宽度换取速度,高容量的FPGA可以内建几十个DSP,其运算速度可想而知。
还有,FPGA是硬件解决方案,CPU是软件解决方案。FPGA可以在10nS内完成一个乘法运算,CPU不知要多长时间做一个乘法。当然并不是说FPGA什么都比CPU好,相对来说FPGA不适合做复杂的运算,虽然FPGA也可以构建一个CPU之类的东西,但是比同类CPU贵得多,也慢得多。
所以,FPGA适合需要相对简单的处理,但是需要高吞吐量的场合。通讯行业的朋友大概不会怀疑FPGA的用途,我们LED显示屏的行业也不会怀疑FPGA的用途。如果您在需要CPU处理大量数据的简单重复运算时不能胜任的话,可以考虑用FPGA。

网友:
FPGA的并行处理快,由于是硬件,作并行运算100M的FPGA未必输给1G的MPC。
对于实时性要求很高的项目来说,FPGA硬件实现关键函数可以提高速度的。
用好FPGA的都是高端项目,人家大侠懒得来和我们菜鸟搭话而已,所以这里冷清。

网友:
17 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并行处理时用FPGA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首先,现在的处理器都不需要用外部flash+ram的方案,其次,楼主的目的难道还是让fpga然后去跑个软核?最后再里面用用c写程序开发?
god,那干嘛要用fpga啊,随便一个处理器都可以实现了。还有,现在arm处理器可以跑到1g,fpga的内核呢?再着,有专用功能的处理器,何必要去用fpga模拟一个呢?有竞争力吗?调试方便吗?很多很多问题,所以。。。。。。。
是的专用处理器有专用处理器的优点,但是一个芯片囊括了大部分外设难道这不是优势吗?而且有内嵌arm硬核的fpga出现了。举个例子,当你的系统需要升级时,比如需要加一个fifo,比如需要加一个移位寄存器,比如……重新做pcb来增加这些元件的优势难道大于在vh......

首先你要明白,一个能跑ARM内核的FPGA,需要多少钱一片?而现在随便一个高端ARM才多少钱?还有,产品的可升级性,这个都是后话,产品都卖出去了,升级~~~~,你见到多少产品一直会给你不断升级的?

网友:
对于成本不要求的项目,你当然可以用FPGA,随意大的都可以,FPGA做高速处理,确实有其非常大的优势,这个是其他MCU无法比你的,还有,比如你要做一个PCIE桥接芯片,很多情况下,也是FPGA莫属的。

网友:
个人觉得FPGA的主要用途一是各种的接口逻辑和协议,二是DSP,三是数字ASIC的验证.再有就是些SOPC.并不是百无一用.除了高速数字通信,高速的数据采集和仪器也可以用到.像魏坤的示波器不也用ALTERA 的FPGA了

网友:
各有各的用途,各有各的适用场合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G:

还不信有1.5G的fpga所???
http://www.achronix.com/
Achronix 由intel代工的 22nm制程FPGA  Speedster22i 70万门

The Speedster22iTM FPGA Platform uses Intel's 22nm process technology -- the most advanced  in the world. Serving both high performance and high density applications, the Speedster22i Platform supports a wide range of embedded (hard) IP, including:

    * 19.9-28 Gbps SerDes
    * 1 - 12.5 Gbps SerDes
    * 10G/40G/100G Ethernet MAC
    * Interlaken
    * DDR2/DDR3 Phy and Controller, up to 2133Mbps
    * PCI-Express Gen I, II, III
    * DMA Engine

The Speedster22i Platform consists of 2 FPGA families. The Speedster22i-HP family is optimized for ultra high performance, while Speedster22i-HD is optimized for high density while still offering superior performance over other FPGAs.

Speedster22i-HP

With up to 700k LUTs capable of 1.5GHz operation, the Speedster22i-HP is the natural progression of the High Performance Leader - Speedster FPGA Family. While delivering ultra high performance, the Speedster22i-HP family addresses the power constraints of high performance applications in telecommunication, networking, computing, imaging, government systems and test and measurement.

Speedster22i-HD

Achieving densities up to 2.5M LUTs, the Speedster22i HD Platform combines Intel's 22nm process technology with Achronix architectural innovations, yielding larger, faster, yet lower cost devices than are available in 28nm. The superior performance and density of the Speedster22i-HD family provides a cost effective alternative to other FPGAs and ASICs.

网友:
做开发板,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H:
还不信有1.5g的fpga所???
http://www.achronix.com/
achronix 由intel代工的 22nm制程fpga  speedster22i 70万门
the speedster22itm fpga platform uses intel's 22nm process technology -- the most advanced  in the world. serving both high perfo......

你这个说了没意义,先问你,你能买的到吗?你能用的起吗?不过1G主频的ARM你可以买到,也能用得起。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很少用处理器+flash+sram的吧...现在的处理器的ram和flash都n大了..
那只是mcu罢了,跑个ucosii还勉强凑合,对于linux动辄几兆的内存消耗,内置ram实在无能为力啊

貌似你忘记了S3C2443

楼主:
我觉得FPGA最大的优势在于硬件可编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只是说有这个东西,而有些人说没有。
才出来价格还高不等于没意义,这个在某些场合顶N多个intel处理器了,

1G的arm一个时钟也执行不了多少操作吧??而fpga一个周期可以完成arm N个时钟的事,
时钟不能决定一切
fpga时钟慢照样有上G的输入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言之有理,新技术刚出来价格高那很正常,再说了上G的处理器性价比不一定超过FPGA,我觉得FPGA跑个200兆就够用了,USB、TCPIP协议通通由硬件实现,再者说了频率上去了功耗也跟着上了。那样还是得不偿失的。

网友:
VHDL比较难学,C的还不太成熟吧,我这地的铝镁研究院用它,不计成本的高端设备,有个朋友没去多久就拿6000月薪

网友:
NI的很多数采卡用的是FPGA,呵呵,即使不用fpga,ni的板卡也价格不菲

网友:
喜欢用啥就用啥了be
但是用FPGA还是加密上有优势的,扩口用CPLD 简单的步进电机控制也用CPLD都相当的好!

网友:
的确在调试上没有MPU的方便,可以这样说难度增加不少但工资绝对不比ARM的少。
最好还是DSP+FPGA的方案 (指高档的应用方面)特出其优点,抵掉其缺点!

网友:
在下初学者,呵呵,上来看看帖子,胜读十年书啊。各位大名,谢谢。期待有一天能和各位前辈谈天论地,有见过混频器用DSP和FPGA,数字调频。

网友:
上大学的时候我拆了实验室的一个数字储存示波器,里面有个altera的FPGA,还贴了散热片;PQFP208的封装,型号早忘了。

网友:
我用FPGA做超级CPLD。

网友:
楼主绝对没做过具体项目,一个arm9 30-50到顶了,一个同样的fpga多少钱,有便宜的为什么用贵的,arm9做不了的才会用fpga,asic永远比通用ic便宜,所以用不用只有一个问题,成本

网友:
我参与的一个项目,使用DSP做算法,FPGA做硬件控制和保护,还可以控制IGBT,呵呵。应该说FPGA的应用范围还是很广的

网友:
fpga做数据链接再好不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以后靠磁阻的逻辑阵列的出来了恐怕比arm价格还低,一个逻辑单元相当于一个磁随机储存器的磁阻单元。

网友:
大一时候的 EPM1270 一直在睡觉...

网友:
FPGA与ARM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回复 网友J:

怎么不用啊,多可惜!

网友:
其实是因为

FPGA

很难。。。。。

网友:
我用CPLD+STM32,

并行的东西放到CPLD里面(例如测量脉冲宽度,输出特点波形),

计算的东西放到STM32里面(例如控制算法),性价比那是岗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以后靠磁阻的逻辑阵列的出来了恐怕比arm价格还低,一个逻辑单元相当于一个磁随机储存器的磁阻单元。
同意,试想将来一类公司专做软核 一类公司专做类似FPGA的东西, 什么MCU,MPU, USB controllor,都能被研发人员集成进去而不是受制于什么芯片供货不好,也不用绞尽脑汁选择合适的芯片。相信成本也会很低的,因为不会有厂商再各自去搞什么不同类型的单片机之类的了 比如现在 philips的 LPC2XXX 和ATMEL 的AT91SAMXXX 之类的东西。其结果是全球芯片制造技术的聚焦 相信哪时类似FPGA之类的芯片的性能会有很大提高而成本会下降。另外既然大家都知道FPGA的并行性能好那么也可能会产生一种新的不同于传统 冯.诺依曼 结构的处理器构架......可有听说过动态可重配置技术?

网友:
楼主想得很偏

网友K:
需求加成本决定方案。
fpga肯定是一个选择,大火小火都能干,这种时候就是成本决定了。

fpga设计会越多被采用的,大家还是有心多掌握它,艺多不压身,肯定是很有好处的。去看看魏坤同学的示波器,设计中既有fpga又有单片机,各自有更擅长的处理功能。系统设计最关键的是如何划分。
fpga最适合做那些最底层的接口功能实现,fpga是按照时序工作的,所以那些时序要求很确定、很特殊的接口,用fpga实现具有天然的便利;
处理器更擅长实现的是基于fpga之上的功能,由于开发有很详细的参考资源,很灵活的程序接口和开发调试工具,基于这些接口,用程序去实现各种功能则是非常方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学院路附近的啊?呵呵 我也是,咱俩可以联系联系,我QQ123652133,加好友时说明ourdev

网友(2012-05-29):
引用 网友K:
需求加成本决定方案。
fpga肯定是一个选择,大火小火都能干,这种时候就是成本决定了。

艺多不压身,现在会点FPGA,实际做东西时,单片机就能解决的,绝不用ARM和FPGA

网友:
我们这里当单片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FPGA只能简化无比简单的MCU+数字逻辑电路,现在嵌入式中的重中之重是模拟电路,FPGA只能干瞪眼。我对FPGA的 ...

敢说FPGA百无一用,真是无知者无畏

网友:
我现在用ep2c8q208 verilog HDL 跑流水灯,但是还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
总结一下采用FPGA比较有优势的领域:
数据采集,尤其是高速的,基本上FPGA的天下。
接口电路,也是高速的FPGA有很大优势。
数字通信,DSP+FPGA很常见。
此外,在宇航上,数字电路有些上采用高规格的FPGA,而且有无法替代地位。

网友:
CPLD的编程得具体到每个脉冲,用MCU半天搞好的东西,用CPLD搞了10天,时间成本是MCU的20倍。  当然我对CPLD很菜。

网友:
清洁工会觉得扫帚和撮箕才是最重要的,ARM ,FPGA,CPLD都是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