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基准用三极管扩流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11-09):
如图输出3.3V基准并扩流,一个是TI的数据手册截图,一个是ON的数据手册截图,请问用达林顿管的优点在哪里?
实际测试用达林顿管的那个图带载能力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那个33欧姆电阻是否太小了? 150mA的电流从431流走了.

网友:
用这个电路,你的电路串联稳压扩流。效果不好。

网友:
5v输入电源有点低,vout=2.5*(1+3.22/10)=3.305V,加上管压降0.7v=4v左右。

网友:
回复 楼主:

5551 的电流比较小,似乎最大不超过1A。达林顿只是提高放大倍数,电流容量~~你得选个至少中功率的管子。

如果两个图都用5551,那肯定是电路参数设计有误。

431 的基准其实最好是配个MOSFET。一是节省元件,二是电流容量比较大。

网友:
达林顿算上两个Vbe,剩下的余量很少了

网友(2022-03-12):
TL431 扩流电路

网友:
5V-》3.3V,算低压降了,得集电极输出。
而普通跟随器输出的稳压电路,压降肯定超过1.5V。